安全月该做些什么?

楼主(2008-06-08):
我把看到的再贴上来和大家再一起看看!

楼主:
电气安全
第一节 电气安全概述
电气安全主要包括人身安全与设备安全两具方面。人身安全是指在从事工作和电气设备操作使用过程中人员的安全;设备安全是指电气设备及有关其他设备、建筑的安全。
一、电的特点
(一) 电的形态特殊,看不见,昕不到。人们日常所能感受到的电,只是电能的转换式,
如光、热、磁力等。
(二)电的传输速度(30万公里/秒)。
(三)电的网络性强,若干线路联结成一个整体。"发电、供电、用电"在瞬间同时完成。
局部故障有时可能会波及整个电网。
(四)发生事故的可能性和危害性大。发生人身触电、着火、损坏设备、爆炸等电气事故,会影响生产,甚至造成整个企业生产瘫痪,其后果非常严重。
二、电流对人体伤害
(一)感知电流
在一定概率下,通过人体引起人的任何感觉的最小电流称为感知电流。
(二)摆脱电流
通过人体的电流超过感知电流时,肌肉收缩增加,刺痛感觉增强,感觉部位扩展,至电流增大到一定程度,触电者将因肌肉收缩、产生痉挛而紧抓带电体,不能自行摆脱电极。人触电后能自行摆脱电极的最大电流称为摆脱电流。
(三)最小致命电流
在较短时间内危及生命的电流称为致命电流。电击致死的原因是比较复杂的。通过人体数十毫安以上的工频交流电流,既可能引起心室颤动或心脏停止跳动,也可能导致呼吸中止。但是,由于心室颤动的出现比呼吸中止早得多,因此,引起心室颤动是主要的。如果通过人体的电流只有20~25毫安,一般不能直接引起心室颤动或心脏停止跳动。
(四)电击和电伤
电击是电流通过人体内部,破坏人的心脏、神经系统、肺部的正常工作造成的伤害。由于人体触及带电的导线、漏电设备的外壳或其他带电体,以及由于雷击或电容放电,都可能导致电击。
电伤是电流的热效应、化学效应或机械效应对人体造成的局部伤害,包括电弧烧伤、烫伤、电烙印、皮肤金属化、电气机械性伤害、电光眼等不同形式的伤害。
(五)电对人体的伤害程度的五个因素
1、通过人体电流的大小
通过人体的工频50~60赫兹交流电流不超过0.01安培,直流电流不超过0.05安培,对人体基本上是安全的。电流大于上述数值,会使人感觉麻痹或剧痛,呼吸困难,甚至自己不能摆脱电源,有生命危险。通过人体的电流不论是交流还是直流,大于0.l安培时,只要较短时间就会使人窒息、心跳停止,失去知觉而死亡。
通过人体电流的大小,取决于外加电压和人体的电阻。人体电阻不同,一般为800~1000欧姆。在一般场所,对于人体只有低于36伏的电压才是安全的。
2、通电持续时间
发生触电事故时,电流持续的时间越长,人体电阻降低愈多,越容易引起心室颤动,即电击危险性越大。这是因为电流持续时间越长,能量积累增加,引起心室颤动的电流减小。
3、通电途径
电流通过心脏,会引起心脏震颤或心脏停止跳动,血液循环中断,造成死亡。电流通过脊髓,会使人肢体瘫痪。因此,电流通过人体的途径从手到脚最危险,其次是从手到手,再次是从脚到脚。
4、通过的电流种类
通过人体电流的频率,工频电流最为危险。20~400赫兹交流电流的摆脱电流值最低(即危险性较大);低于或高于这个频段时,危险性相对较小,但高频电流比工频电流易引起经肤灼伤,因此,不能忽视使用高频电流的安全问题;直流电的危险性相对小于交流电。
三、人体触电方式
人体触电方式,主要分为:单相触电:两相触电、跨步电压触电三种。
(一)单相触电
单相触电,是指人在地面或其它接地体上,人体的某一部位触及一相带电体时的触电。
(二)两相触电
两相触电,是指人体两处同时触及两相带电体时的触电。
(三)跨步电压触电
跨步电压触电,是指人进入接地电流的散流场时的触电。由于散流场内地面上的电位分布不均匀,人的两脚间电位不同。这两个电位差称为跨步电压。跨步电压的大小与人和接地体的距离有关。当人的一只脚跨在接地体上时,跨步电压最大;人离接地体愈远。跨步电压愈小;与接地体的距离超过20米时,跨步电压接近于零。

第二节 电气事故
一、电气事故分类
(一)电气事故按发生灾害的形式,可以分为人身事故、设备事故、电气火灾和爆炸事故等。
(二)发生事故时的电路状况,可以分为短路事故、断线事故、接地事故、漏电事故等。
(三)按事故严重程度划分,可分为特大事故、重大事故和一般事故。
(1)特大事故,是指造成三人及三人以上死亡;大面积停电,造成严重减负荷;重大电气设备或生产厂房严重损坏,造成火灾事故损失超过30万元;造成其它用户停电,产生严重政治影响和经济损失。
(2)重大事故,是指造成一至二人死亡或三人及三人以上重伤;大面积停电,造成减供负荷;主要电气设备损坏,由于停电造成较严重的政治影响和经济损失。
(3)一般事故,是指除特大事故和重大事故外的其它事故。
(四)按事故的基本原因,电气事故可分为以下几类:
(1) 触电事故。人身触及带电体(或过分接近高压带电体)时,由于电流流过人体而造成的人身伤害事故。触电事故是由于电流能量施于人体而造成的。触电又可分为单相触电、两相触电和跨步电压触电三种。
(2) 雷电和静电事故。局部范围内暂时失去平衡的正、负电荷,在一定条件下将电荷的能量释放出来,对人体造成的伤害或引发的其他事故。雷击常可摧毁建筑物,伤及人、畜,还可能引起火灾;静电放电的最大威胁是引起火灾或爆炸事故,也可能造成对人体的伤害。
(3) 射频伤害。电磁场的能量对人体造成的伤害,亦即电磁场伤害。在高频电磁场的作用下,人体因吸收辐射能量,各器官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从而引起各种疾病。除高频电磁场外,超高压的高强度工频电磁场也会对人体造成一定的伤害。
(4) 电路故障。电能在传递、分配、转换过程中,由于失去控制而造成的事故。线路和设备故障不但威胁人身安全,而且也会严重损坏电气设备。
以上四种电气事故,以触电事故最为常见。但无论哪种事故,都是由于各种类型的电流、电荷、电磁场的能量不适当释放或转移而造成的。
二、触电事故
1、常见触电事故的主要原因有:
电气线路、设备检修中措施不落实;
电气线路、设备安装不符合安全要求;
非电工任意处理电气事务;
接线错误;
操作漏电的机器设备或使用漏电电动工具(包括:设备、工具无接地、接零保护措施;
设备、工具已有的保护线中断;
带电源移动设备时因损坏电源绝缘;
电焊作业者穿背心、短裤、不穿绝缘鞋、汗水浸透手套、焊钳误碰自身、湿手操作机器按钮等;
因暴风雨、雷击等自然灾害导致;
现场临时用电管理不善导致。
2、防止触电事故,既要有技术措施又要有组织管理措施,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1)防止接触带电部件: 常见的安全措施有绝缘、屏护和安全间距。
绝缘:即用不导电的绝缘材料把带电体封闭起来,这是防止直接触电的基本保护措施。
屏护:即采用遮拦、护罩、护盖、箱闸等把带电体同外界隔离开来。
间距:为防止体触及或接近带电体,防止车辆等物体碰撞或过分接近带电体,在带电体与带电体、带电体与地面、带电体与其他设备、设施之间,皆应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
(2)防止电气设备漏电伤人: 保护接地和保护接零,是防止间接触电的基本技术措施。
保护接地:即将正常运行的电气设备不带电的金属部分和大地紧密连接起来。其原理是通过接地把漏电设备的对地电压限制在安全范围内,防止触电事故。保护接地适用于中性点不接地的电网中,电压高于1KV的高压电网中的电气装置外壳,也应采取保护接地。
保护接零:在380/220V三相四线制供电系统中,把用电设备在正常情况下不带电的金属外壳与电网中的零线紧密连接起来。
(3)采用安全电压
根据生产和作业场所的特点,采用相应等级的安全电压,是防止发生触电伤亡事故的根本性措施。国家标准《安全电压》(GB3805——83)规定我国安全电压额定值的等级为42V、36V、24V、12V和6V,应根据作业场所、操作员条件、使用方式、供电方式、线路状况等因素选用。
(4)漏电保护装置
漏电保护装置,又称触电保安器,在低压电网中发生电气设备及线路漏电或触电时,它可以立即发出报警信号并迅速自动切断电源,从而保护人身安全。
(5)合理使用防护用具
在电气作业中,合理匹配和使用绝缘防护用具,对防止触电事故,保障操作人员在生产过程中的安全健康具有重要意义。绝缘防护用具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基本安全防护用具,如绝缘棒、绝缘钳、高压验电笔等;另一类是辅助安全防护用具,如绝缘手套、绝缘(靴)鞋、橡皮垫、绝缘台等。
(6)安全用电组织措施
防止触电事故,技术措施十分重要,组织管理措施亦必不可少。其中包括制定安全用电措施计划和规章制度,进行安全用电检查、教育和培训,组织事故分析,建立安全资料档案等。
(四)用电安全要素
1、电气绝缘
保持电气设备和供配电线路的绝缘良好状态,保证人身安全和电气设备的无事故运行的最基本要素。
电气绝缘性能,可以通过测定其绝缘电阻、耐压强度、泄漏电流和介质损税等参数加以衡量。
2、安全距离
电气安全距离是指人体、物体等接近带电体而不发生危险的安全可靠距离,如带电体与地面之间,带电体与带电体之间、带电体与人体之间、带电体与其它设施和设备之间,均应保持一定的距离,这种距离称为安全距离。
3、安全载流量
导体的安全载流量是指导体内通过持续电流的安全数量。
4、标志
明显、准确、统一的标志是保证用电安全的重要因素。

第三节 电气设备设施安全距离
一、配电线路安全距离
(一)配电线路
配电线路是指从供电设备到用电设备之间的连接导线。
(二)架空配电线路
一般架空配电线路是指10千伏及以下电压的架空配电线路。1~10千伏架空配电线路为高压配电线路,1千伏以下的架空配电线路为低压配电线路(电业安全工作规程中高、低压是以1千伏为界限而分类的) 。
(三)接户线、进户线
从配电线路至用户进线处第一个支持点之间的一段架空导线称为接户线;从接户线引人室内的一段导线称为进户线。
(四)电缆线路
随工作环境的不同,电缆线路可分房内隧道或沟道电缆线路、直埋电缆线路、桥梁下吊挂电缆线路和水底电缆线路等。
(五)配电线路安全距离
是指配电线路在敷设后,对其一定范围内的质保持的相对安全距离。如:架空配电线路、接户线、户内低压配线、电缆线路等,在新建、改建邮电局所过程中都应符合国家电气工程安装标准。
二、电工安全操作距离
检修作业安全距离:在带电区域中的非常电设备上进行检修时,工作人员正常活动范围与带电设备的安全距离应大于表20中所示的规定。
表 工作人员的正常活动范围与带电设备的安全距离
设备电压(千伏) 距离(米) 设备电压(千伏) 距离(米)
6以下 0.35 154 2.00
10~35 0.60 220 3.00
44 0.90 330 4.00
60~110 1.50
第四节 接地
电气设备、杆塔或过电压保护装置,将其用接地线与接地体连接,称为接地。
一、接地按其目的分类
(一)在电力系统中,运行需要的接地,如中性点接地等,称为工作接地。
(二)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钢筋混凝土杆和金属杆塔等,由于绝缘损坏有可能带电,为了防止这种电压危及人身安全而设的接地,称为保护接地。保护接地是中性点不接地的低压配电系统和电力高压系统中,电气设备和电气线路最采用的一种保安措施。
(三)接地电压保护装置,如避雷针、避雷器和保间隙等,为了消除过电压危险而设的接地,称为过电压保护接地。
(四)易燃油、天然气贮罐和管道等,为了防止静电危险影响而设的接地,称为防静电接地。
二、接地电阻
接地体或自然接地体的对地电阻的总和,称为接地的接地电阻。接地电阻的数值等于接地装置对地电压与通过接地体流入地中电流的比值。
三、接地的作用
1.防止电磁耦合干扰:如数字设备接地;射频电缆布线屏蔽层接地等;
2.防止强电和雷击通信设备:如列架及一般通信设备机壳接地,防止设备、仪表、人身伤害;
3.通信系统工作需要:如海缆中继设备的远供系统采用导线——大地制方式。
四、联合接地
随着通信业务发展,种类增多,分散接地方式已不能满足要求。
我们把通信设备的工作接地,保护接地(包括接地和建筑防雷接地)共同合用一组接地体的方式称为联合接地。
联合接地这是强制性条文,新建站就必须按照这个去做,在机房里面,保护地、工作地要把它们都联起来,集中尽量做到接地电阻低。

第五节 电气安全管理
电气安全技术措施
在用电中,一般采取:保护接地、防高压窜入低压保护、保护接零、重复接地保护;装设熔断器、脱扣器、热继电器、漏电保护装置;采用安全低电压等。同时还必须加强电气作业安全管理,认真执行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规程,以及坚持经常性的安全思想和安全知识的教育。
电气设备的交接试验一般是由电业部门负责,要求符合《电气设备交接试验规程》。
第六节 电磁防护
一、电磁辐射
随着电子技术的飞速发展,电子设备的应用更加广泛,遍及工业、农业、军事、交通、医疗、教育和文艺等许多领域,可以说,各行各业都离不开电子设备。尤其是使用频率较高的通信、雷达、电视、广播、导航等设备,为了得到较大的覆盖范围,需要向空间辐射能量很强的电磁波。于是,众多的电磁辐射,宽广的辐射频谱,使我们人类居住的环境里电磁辐射陡然剧增,而且已经到了直接影响人类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的程度。
尽管电磁辐射对人体有潜在的危害,尤其是在使用不当或不注意的时候。但文明社会和现代人类都不会因此拒绝或抛弃那些能产生电磁辐射,但与我们生活和工作息息相关的电子设备,诸如电视台、广播电台、雷达站、导航站、微波中继站和通信站等公共服务设施,以及电视机、微波炉、手机等家庭或个人用品。可以说,我们生活的空间充满了电磁辐射!
二、电磁辐射的危害
辐射到人体上的电磁波,一部分会被人体表面的皮肤和衣物反射或折射出去,另一部分则会被表皮所吸收,并对人体的细胞组织和神经系统产生作用。电磁辐射确实能对人体产生不良作用——一是使人体细胞组织的温度升高而发生形态学改变;二是对人体神经系统发生作用产生功能性改变。
电磁辐射对人体的危害主要表现在它对人体神经系统的不良作用,其主要症状是神经衰弱,具体表现为头昏脑胀、无精打采、失眠多梦、疲劳无力,以及记忆力减退和情况沮丧等,有时还有头痛眼胀、四肢酸痛、食欲不振、脱发、多汗、体重下降等现象。
电磁辐射对人体健康的不良影响是现实存在的,尤其是较高的频段。我国现以法律或法规的形式规定有电磁辐射安全剂量的卫生标准,在对设备采取防范措施以限制非正常外泄的电磁辐射强度的同时,还给予从事与电磁辐射有关的高频电子设备专业人员一定的特殊劳保和补助。
三、电磁屏蔽
电磁屏蔽是防止电磁伤害的主要措施。
(一)电磁屏蔽工作原理
高频电磁屏蔽装置由铜,铝或钢制成,当电磁波进入金属内部时,产生能量损耗,一部分电磁能转变为热能。随着进入导体表面的深度增加,能量逐渐减小,电磁场逐渐减弱。显然,导体表面场强最大;越入内部,场强越小。这些现象就是电磁辐射的集肤效应。电磁屏蔽就是利用这一效应进行工作。
(二)屏蔽方式
1、主动屏蔽
是指将场源置于屏蔽体内,将电磁场限制在某一范围内,使其不对屏蔽体以外的工作人员或仪器设备产生影响的屏蔽方式。
2、被动场屏蔽
是指屏蔽室,个人防护等屏蔽方式。这种屏蔽是将场源置于屏蔽体之外,使屏蔽体内不受电磁场的干扰或污染。
(三)屏蔽材料
用于高频防护的板状屏蔽和网状屏蔽均可用铜,铝或钢(铁)制成。必要时可考虑双层屏蔽。
四、高频接地
高频接地包括高频设备外壳接地和接屏蔽的接地。高频接地应符合一般电气设备接地的要求,还应符合高频接地的特殊要求。
屏蔽装置有了良好的接地以后,可以提高屏蔽效果,且以中波波段较为明显。
高频接地的接地线不宜太长,其长度最好能限制在波长的1/4以内。如无法达到这个要求时,也要避免波长1/4的奇数倍。
对于屏蔽接地,只宜在屏蔽的一个点与接地体相连。如果同时有几个点与接地体相连,由于各点情况不完全相同。可能产生有害的不平衡电流。
参考资料:安全生产知识内容

楼主:
希望大家能跟贴上来,权当把安全方面的资料再次在这时集中吧!

楼主:
电气安全工作的基本要求可分6个

1是建立健全规章制度。

2是配备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

3是进行安全检查。

4是加强安全教育。

5是组织事故分析。

6是建立安全资料.

楼主:
电气安全工作规程

1987年1月2日 电子工业部(87)电生字8号文颁发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水利电力部颁发的《电业安全工作规程》,结合电子工业特点, 为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保障职工在生产中的安全和健康,特制定本规程。
第二条 电力设备运行,应以安全为主,全面执行“安全、可靠、经济、 合理”的八字方针。
第三条 一切电气值班人员,维护检修、施工安装、试验、 设计和主管领导及技术主管人员,必须执行本规程。禁止非电气人员修理、拆卸电气装置。
第四条 本规程适用于10千伏及10千伏以下供配电系统; 35千伏以上供电系统应按《电业安全工作规程》执行。
第五条 工作人员发现有违反本规程,足以危及人身设备安全的现象时, 应予制止或拒绝执行之。

第二章 电气安全工作基本要求

第一节 一 般 规 定
第六条 电气设备分为高压和低压两种。高压:设备对地电压在250伏以上者。低压:设备对地电压在250伏及以下者。
第七条 电气工作人员应具备下列条件:
1.身体健康,经医生鉴定无妨碍工作的疾病;
2.具备必要的电气知识且按其职务和工作性质熟悉国家的有关规程及本规程,并经主管部门考试合格;
3.必须会触电急救法和电气防火和救火方法。
第八条 电气设备无论带电与否,凡没有做好安全技术措施的,均得按有电看待,不得随意移开或越过遮栏进行工作。
第九条 供电设备无论仪表有无电压指示,凡未经验电、放电,都应视为有电。
第十条 经批准同意停电时,应按范围停电,不得随意扩大停电范围。
第十一条 所谓运行设备系全部带电或部分带电,或一经操作即可带电的设备。

第二节 变电站值班工作
第十二条 变电站值班人员,除符合第七条规定外, 还应熟悉所管范围内电气设备性能,一、二次结线图,并能熟练地进行操作与事故的处理。
第十三条 变电站值班人员,每班不得少于2人,特殊情况下仅留1人时, 此人必须具有独立工作和处理事故的能力,并只能监护设备运行,不得单独从事修理工作。
第十四条 变电站值班人员主要工作:
1.监护仪表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行,正确果断地排除故障和事故;
2.根据负荷大小、设备状况、检修试验等任务,调整运行方式,实施安全技术措施和安全组织措施,配合完成作业任务;
3.严肃认真,正确无误地记录运行日志,按时抄报所规定的表单和报表;
4.做好调荷节电工作;
5.做好设备缺陷的检查记录和设备的维护、保养工作,提高设备的完好率;
6.保管好站内消防器材及常用工具;
7.做好设备和工作场所的清洁卫生工作。
第十五条 未经批准不得进入变电站,外来参观检查人员,进站必须进行登记。
第十六条 值班室应具备下列资料和工器具:
1.供配电设备运行模拟图和主接线图;
2.与实际相符合的图纸;
3.合格的常用测量表计;
4.临时携带的照明工具;
5.常用的电工、钳工工具及维护材料;
6.合格的安全用具;
7.电气消防器具。
第十七条 值班人员不得在值班时间做与工作无关的事,不得擅自离开工作岗位。

第三节 变电站交接工作

第十八条 交班者要尽力为下一班创造有利条件,并事先做好下列工作:
1.核对好运行模拟图;
2.整理好运行记录及上级和有关单位的联系业务及指令等;
3.整理好本班内的重要操作、故障、事故的发生处理记录,并提出下一班应作的工作;
4.整理好值班室存放的图纸资料、工器具等;
5.审查整理操作票和工作票;
6.完成清洁卫生工作。
第十九条 接班人员应提前10~15分钟到达现场,并详细了解、 检查设备运行情况。
第二十条 在下列情况下不得交接班:
1.接班人醉酒或主要值班人未到;
2.接班人员未弄清情况;
3.事故期间或正在进行倒闸操作。这时的工作应以当班人员为主,接班人员在当班班长统一领导下协助工作。
第二十一条 在交接清楚之后,由值班班长在值班日志上签名。

第四节 电气设备的巡视和检查
第二十二条 巡视检查一般必须两人进行, 其中至少1人必须符合第十二条的规定;主管技术员、值班长、技术主任允许单独巡视检查设备,巡视检查期间,一般不得打开电气设备遮栏进行工作,对工作量不大,在符合下列条件时,准许打开遮栏或越过遮栏进行工作:
1.带电部分在工作人员的前面或一侧;
2.人体对带电部分的最小距离为6千伏及以下≥35厘米;10千伏≥70厘米;
3.接地情况良好;
4.6~10千伏系统没有单相接地现象。
第二十三条 巡视检查时,应带常用工具、穿绝缘鞋、戴绝缘手套、 手电筒及记录本等,以备使用。
第二十四条 高压设备发生接地时,室内不得接近故障点4米以内, 室外不得接近故障点8米以内。在上述范围内人员,必须穿绝缘鞋;接触设备外壳和构架时,应戴绝缘手套。

第五节 倒 闸 操 作
第二十五条 倒闸操作必须根据电力调度员或主管领导的命令, 受令人复诵无误后执行,监护人由技术业务比较熟练的担任。倒闸操作由操作人填写操作票,每张操作票只能填写一个操作任务。
第二十六条 倒闸操作顺序为:合闸送电先合电源侧刀闸,后合负荷侧刀闸, 最后合具有灭弧能力的油开关或空气开关;断电顺序与上述相反。用跌落式保险操作,送电时先合边相,最后合中相;断电与上述相反,断合时还应考虑风向,禁止用无灭弧能力的刀闸开关带电拉合。
第二十七条 下列倒闸操作,必须签写操作票:
1.供电系统变压器的并列和解列;
2.10KV高压设备超过两项以上的倒闸操作。(上述重要操作, 由电力调度员或主管技术员签发操作令)
第二十八条 下列操作可不用操作票,但必须有监护人在场:
1.电网限负荷时停送油开关或其它开关的单一操作;
2.事故处理。
第二十九条 倒闸操作票的填写,按实际运行模拟图, 填写的主要内容:
1.操作任务;
2.发、受令人,操作人和监护人;
3.应断、合的开关;
4.应退、投的保护和自动装置;
5.应拆、装的接地线;
6.重要的检查修理项目;
7.操作起始时间及终结时间。
第三十条 操作时应对设备进行核对,检查正确无误,在执行过程中, 由监护人对照操作票发令,操作人要准确执行,操作中发生疑问时,不准擅自更改操作票,必须向电力调度员或值班负责人报告,弄清楚后再进行操作。
第三十一条 操作票应先编号,按编号顺序使用,作废的操作票,应注明“作废”字样;已操作的注明“已执行”的字样。上述操作票保存3个月。

第三章 保证安全工作的组织措施

第三十二条 保证安全工作的组织措施包括:
1.工作票制度;
2.工作许可制度;
3.工作监护制度;
4.工作结束和送电制度。

第一节 工作票制度

第三十三条 下列工作应填写工作票或按命令执行:
1.部分或全部停电工作;
2.设备虽不需要求停电,但靠近带电设备需作遮栏,其它安全技术组织措施和需指出注意事项。事故紧急抢修设备,可以不填写工作票,但安全技术组织措施应满足安全工作要求,并有监护人。
第三十四条 工作票由检修工作负责人用钢笔或原珠笔填写清楚,一式两份, 一份交工作负责人,一份由值班员保存。
第三十五条 工作票由主管技术员或动力部门主管负责人签发。
第三十六条 工作票中有关人员应负的责任:
1.工作票签发人:工作负责人是否合适,工作的必要性,应作的安全技术措施和安全组织措施是否正确完备。
2.工作负责人(监护人):正确安全地组织工作,结合实际进行安全思想教育,督促、监护工作人员遵守安全规程;检查工作票所载安全措施是否正确完备和值班员已做的安全措施是否符合现场实际条件;工作前对工作人员交待安全事项。
3.工作许可人(值班员):负责审查工作票所列安全措施是否正确完备;工作现场布置的安全措施是否完善;检查停电设备有无突然来电的危险;对工作票中所列的内容发生疑问必须向工作票签发人询问清楚,必要时要求作详细补充。
4.工作班中的成员:相互关心,相互监督,严格按安全规程进行工作。

第二节 工作许可制度

第三十七条 工作许可人(值班人)在完成施工现场的安全措施后还应:
1.会同工作负责人到现场再次检查所做的安全措施,并以手触试,证明检修设备确无电压;
2.对工作负责人指明带电设备的位置和交待注意事项;
3.和工作负责人在工作票上分别签名。完成上述许可手续后,方可开始工作。
第三十八条 工作负责人、工作许可人,任何一方不得擅自更改安全措施, 值班人员不得变更有关检修设备的运行结线方式。工作中如有特殊情况需要变更时,应事先取得对方的同意。
第三十九条 当工作量大,需要长时间工作时, 应保留所作全部安全措施(以不妨碍其它设备的正常运行为原则),可不重复签发工作票,但下次开展工作前由工作负责人会同值班人员检查安全措施是否完整,确认无误后,方可进行工作。

第三节 工作监护制度

第四十条 工作负责人应向全体工作人员清楚交待任务、工作范围、应注意事项、带电的部位,工作负责人(监护人)必须始终在现场工作,对工作人员的安全认真监护及时纠正违反安全的行为。
第四十一条 当工作负责人需要暂时离开现场时,应指定监护人员代替, 并向代替人交待清楚有关事宜,同时通知全体工作人员。
第四十二条 若工作在两地, 工作负责人可指派有实际经验的人员到另一地去,但得把任务、注意事项交待清楚。

第四节 工作结束和送电制度

第四十三条 工作结束后,工作负责人应负责检查、清理工作现场, 拆除所有的安全措施,撤出全体工作人员,确保工作设备可以安全送电,再与值班人员办理结束工作手续。
第四十四条 值班人员接到工作负责人的工作结束申请后, 应对工作设备进行检查,符合运行要求后与工作负责人相互在工作票上签名,注明结束工作时间,收回工作票。
第四十五条 在未办理工作票终结手续以前,值班人员不得将检修设备合闸送电。在工作间断期间,若紧急需要送电,必须根据工作负责人确切通知,全部工作人员已离开工作地点,拆除安全措施,用电设备符合要求的情况下,方可送电。
第四十六条 已结束的工作票保存3个月。

第四章 保证安全工作的技术措施
第四十七条 在全部和部分停电设备上工作,必须完成如下安全措施:
1.停电;
2.验电;
3.装设接地线;
4.悬挂标示牌,装设遮栏。
上述措施由值班员执行并应有监视人。

第一节 停 电

第四十八条 工作地点必须停电的设备如下:
1.检修的设备;
2.与工作人员在进行工作中正常活动范围的距离小于35厘米的设备;
3.带电部分在工作人员的后面或两侧;
4.无法制作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而又影响工作的带电设备。
第四十九条 在停电时,必须断开各方面有关的电源, 停电必须有明显可见到的断开点,严禁带负荷切合隔离刀开关。
第五十条 停电范围以满足安全工作为限,不能随意扩大停电范围, 在停电前应与水泵站、医务室、锅炉房等重要供电单位联系,防止突然断电造成不良的后果。

第二节 验 电

第五十一条 验电笔必须符合所验设备的电压等级, 使用验电笔前应先在有电设备上进行验电,(对6千伏以上带电体验电时,禁止验电笔接触带电体)确认验电笔良好,方可进行。验电时应带绝缘手套,穿绝缘靴,不许以电压表和信号灯有无指示作为判断有无电的依据。

第三节 装设接地线(包括短路线)

第五十二条 当验明设备确已无电后,应立即将检修设备放电, 并将三相接地短路,当工作设备有几个方面可能来电,就挂设几组接地线。接地线应挂在工作人员看得见的地方,但不得挂设在工作人员的跟前,以防突然来电时烧伤工作人员。
第五十三条 装设接地线必须两人进行。装设时先接接地端,后接导体端, 必须接触良好。拆接地线的顺序与上述规定相反。装拆接地线均应使用绝缘棒或戴绝缘手套。
第五十四条 接地线应符合短路电流要求, 使用截面不得小于25平方毫米的多股软裸铜线制作。接地线应有编号,并存放在固定地点。

第四节 挂标示牌和装设遮栏

第五十五条 在一经合闸即可送电到工作地点的开关和刀闸的操作把手上, 均应悬挂“禁止合闸有人工作!”的标示牌;如果线路上有人工作,应在线路开关和刀闸的操作把手上悬挂“禁止合闸,线路上有人工作!”的标示牌,标示牌的悬挂和拆除应按操作票或工作票中所规定执行。
第五十六条 “禁止合闸、有人工作”标示牌表示有人在设备上工作,不许送电; “禁止合闸”标示牌表示运行中设备不许合闸,两种不能混同使用。
第五十七条 在高压设备内工作,安全距离不够时,应设临时遮栏; 在室内高压设备上工作,应在工作地点两旁间隔和对面间隔的遮栏上和禁止通行的过道上悬挂“止步,高压危险!”的标示牌。
第五十八条 工作人员不得随意取掉已挂的各类标示牌、装设的遮栏、 接地线等安全设施,若上述安全设施影响工作时,需取得工作负责人和值班人员同意后,方可更改

第五章 低压带电工作

第五十九条 在设备的带电部位上工作或在运行的电气设备外壳上工作, 均称为带电工作。
第六十条 不允许在6~10千伏及以上电压等级的设备上带电工作, 但可以进行低压带电工作。带电工作必须两人进行,一人工作,一人监护。
第六十一条 带电工作时要扎紧袖口,使用安全绝缘工具进行操作, 不允许使手直接接触带电体,也不允许身体同时接触两相或相与地。
第六十二条 站在地上的人员,不得与带电工作者直接传送物件。
第六十三条 在下列情况下,禁止带电工作:
1.阴雨天气;
2.防爆、防火及潮湿场所;
3.有接地故障的电气设备外壳上;
4.在同杆多回路架设的线路上,下层未停电,检修上层线路或上层未停电且没有防止误碰上层的安全措施检修下层线路。

第六章 在架空线路及电缆上工作

第六十四条 在架空线路及电缆上工作时,应做好安全组织措施和安全技术措施。
第六十五条 蹬木杆应先检查杆根,当腐朽在1/3以上或有空心时, 应作加固措施。
第六十六条 在杆子未立妥、夯实之前,杆根挖空时,不许蹬杆工作。
第六十七条 工作人员上杆前应检查安全带、踩板、 脚扣等工具是否符合要求,并戴好安全帽。蹬杆位置选定之后,应绑好安全带,安全带不允许绑在横担或瓷瓶上,杆上所需的材料、工具不许投掷,应该用绳子拉吊。
第六十八条 在承力、转角、耐张、终端等杆上工作时, 应检查是否平衡(特别是当在断线之后),否则应有临时拉线或撑杆,防止倾倒。
第六十九条 下雨或雷雨快要来临时,禁止蹬杆工作; 在杆上工作的人员应即速下杆。
第七十条 杆上工作放线、紧线时,要注意来往行人和车辆,在交通要道、 人多的地方,应有防护措施。
第七十一条 在埋有电缆的地方动土,应经过机动科同意,并有人员监护指导, 挖出电缆应很好保护,移动时必须停电,工作要小心谨慎,防止损坏电缆。熬电缆胶时,应有专人看管,工作人员应戴帆布手套,穿鞋盖,戴防护眼镜。
第七十二条 制作环氧树脂电缆头和调配环氧树脂工作过程中, 应采取有效的防毒和防火措施。

第七章 在高压设备二次系统上的工作

第七十三条 继电保护的试验和仪表的校验,一般应将设备停电,并按工作票执行。
第七十四条 所有电流(压)互感器的二次线圈,应有永久性的良好接地装置。
第七十五条 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不允许开路运行,开路运行会危及人身和设备的安全。
第七十六条 电压互感器二次侧不准短路运行,短路运行会危及设备安全。

第八章 在电力电容器上的工作
第七十七条 在电力电容器上工作,必须将电容器断开电源,并做好安全措施,悬挂标示牌。工作前应对电容器充分放电。
第七十八条 380伏电容器放电装置必须完整、齐全、可靠;10千伏电容器的放电电压互感器一次回路上不得接其它装置。

第九章 暂设电源装置
第七十九条 暂设电源装置适用于10千伏及以下临时用电设施的安装。暂设电源是指由于生产和工作急需,不能及时装设正式永久的供用电设施,均称为暂设电源。
第八十条 暂设电源必须办理审批手续,由使用单位填写“暂设电源申请单”一式三联,经电力主管部门批准。暂设电源使用期限一般为30天。到期拆除。 如需继续使用,须办延期申请手续,但延期不得超过30天,否则电力主管部门有权停止供电,并报厂部处理。
第八十一条 对于基建工程使用的电焊机、搅拌机、卷扬机及现场照明等,由建筑部门按工期申请,经批准后接用,到期拆除。
第八十二条 暂设电源线路,应采用绝缘良好、完整无损的橡皮线,室内沿墙敷设,其高度不得低于2.5米,室外跨过道路时,不得低于4.5米, 不允许借用暖气、水管及其它气体管道架设导线,沿地面敷设时,必须加可靠的保护装置和明显标志。
第八十三条 架空线路可采用木杆、木横担。木杆的梢径除应满足机械强度外,一般不小于下列数值:
10千伏 150毫米
1千伏以下 120毫米
第八十四条 架空导线的截面,除应满足安全载流量外,不应小于下表数值:
架空导线最小截面 单位:平方毫米
——————————————┬———————————————————————
导 线 类 别 │ 最 小 截 面
├——————————┬————————————
│ 10千伏 │ 0.4千伏
——————————————┼——————————┼————————————
铜 线 │ 16 │ 6
——————————————┼——————————┼————————————
铝 线 │ 25 │ 10(多股)
——————————————┼——————————┼————————————
钢 芯 铝 线 │ 25 │
——————————————┴——————————┴————————————

第八十五条 变压器容量≤180千伏安时,可用熔断器保护并设有二次计量,变压器及其配套设施,应加遮栏防护,遮栏高度不得低于2.5米。
第八十六条 低压电表及计量装置,可采用立式或表箱。分路在两路及以下时,可不设总闸。
第八十七条 电动机及附属设备(如起动器、开关、按钮等)装设在露天,均应有防雨措施并安装牢固。
第八十八条 移动式电气设备和器具,应采用橡皮护套绝缘软线。与电源联接,应采用开关、插头座。严禁用导线直接插入插座,或挂在电源线上使用。 3千瓦及以上的电动机要配套完善的起动设备,并有可靠的接零保护。
第八十九条 行灯等手持式电动工具、器具应根据使用现场,分别采取可靠的安全保护措施,如漏电保护电器或使用36伏以下的安全电压。安全变压器应采用双圈的,
一、二次侧应有熔断器保护。
第九十条 临时照明和节日彩灯的安装要求:
1.工地办公室、工作棚及现场地的临时灯线路,应采用橡皮线, 灯具对地不得低于2.5米;
2.灯头与可燃物的净距,一般不应小于300毫米;聚光灯、 碘钨灯等高热灯具与可燃物的净距,一般不应小于500毫米;
3.露天应采用防水灯头,与干线联接时,其接点应错开50毫米以上;
4.节日彩灯导线的最小截面,除应满足安全载流量外,不应小于2. 5平方毫米,导线不得直接承力,所有导线的支持物均应安装牢固;
5.节日彩灯,对地高度小于2.5米时,必须采取安全电压。

第十章 事故的处理和管理

第九十一条 电气事故处理原则:
1.尽速限制事故的发展和扩大,消除事故的根源,排除对人身和设备的危险;
2.用一切可能办法,保持设备继续运行;
3.尽快恢复已停电的设备。
第九十二条 电气事故的处理,应在值班长的集中统一领导下进行,在事故处理期间,值班长应坚守岗位组织事故处理。
第九十三条 当事故使开关跳开后,值班人员应先对开关保护系统进行检查,确认无误后,方可强送电一次,强送电时要注意表计及设备有无异常变化,若有异常情况,应即速拉闸,待查明原因,处理妥善后,方可再行送电。 当油开关切断事故三次时,应立即对触头进行解体检查。
第九十四条 当发生变压器过负荷,温度升高等现象时,值班人员应立即对负荷进行倒换,或投入备用变压器,保证正常供电。
第九十五条 当出现高压单相接地信号时,值班人员应根据信号反映,迅速查明接地点,并及时处理。接地故障寻找期间,设备可以继续运行, 但这时非故障相对地电压将升高3[1/2]倍,值班人员应严密监视设备运行,防止事故扩大。
第九十六条 事故发生后,值班人员在处理的同时,应立即把情况报告主管人员。
第九十七条 事故处理结束后,应填写事故报告,经值班长签字一份送机动科,一份送生产科,主要内容如下:
1.发生时间、地点,设备名称,处理事故的全过程;
2.设备损坏情况,停电范围和时间及恢复送电的时间;
3.由于事故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4.保护设备动作情况的鉴定;
5.事故情况的分析及今后的对策;
6.事故处理人姓名、报告填写人姓名。

第十一章 附 则

第九十八条 本规程各条如与国家规定有抵触时,按国家规定执行。
第九十九条 本规程解释与修改权属电子工业部。
第一百条 本规程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网友A:
很好的入门级电工,安全学习资料!

楼主:
                                                                                                    电气安全知识
安全电压

人体与电接触时,对人体各部位组织(如皮肤、心脏、呼吸器官和神经系统)不会造成任何损害的电压叫做安全电压。
安全电压值的规定,各国有所不同。如荷兰和瑞典为24伏;美国为40伏;法国交流为24伏;直流为50伏;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为50伏。
我国根据具体环境条件的不同,安全电压值规定为:在无高度触电危险的建筑物中为65伏;在有高触电危险的建筑物中为36伏;在有特别触电危险的建筑物中为12伏。

跨步电压触电

当带电设备发生某相接地时,接地电流流入大地,在距接地点不同的地表面各点上呈现不同电位,电位的高低与离开接地点距离有关,距离愈远电位愈低。
当人的脚与脚之间同时踩在带有不同电位的地表面两点时,会引起跨步电压触电。如果遇到这种危险场合,应合拢双脚跳离接地处20米之外,以保障人身安全。

相间触电

所谓相间触电,就是在人体与大地绝缘的时候,同时接触两根不同的相线或人体同时接触电气设备不同相的两个带电部分时,这时电流由一根相线经过人体到另一个相线,形成闭合回路。这种情形称为相间触电,此时人体直接处在线电压作用之下,比单相触电的危险性更大。

致命电流

在较短的时间内危及生命的最小电流称为致命电流,在电流不超过百毫安的情况下,电击致命的主要原因是电流引起心室颤动或窒息造成的。因此,可以认为引起心室颤动的电流即为致命电流。

人体触电时的危险性与相关因素

人体触电时的危险性与以下各因素有关:
(1) 人体触电时,致命的因素是通过人体的电流,而不是电压,但是当电阻不变时,电压越高,通过导体的电流就越大。因此,人体触及到带电体的电压越高,危险性越大。但不论是高压还是低压,触电都是危险。
(2) 电流通过人体的持续时间是影响电击伤害程度的又一重要因素。人体通过电流的时间越长,人体电阻就越降低,流守的电流就越大,后果就越严重。另一方面,人的心脏每收缩、扩张一次,中间约有0.1秒间歇,这0.1秒对电流最敏感。如果电流在这一瞬间通过心脏,即使电流很小,(零点几毫安)也会引起心脏震颤;如果电流不在这一瞬间通过,即使电流较大,也不至于引起心脏麻痹。由此可知,如果电流持续时间超过0.1秒,则必然与心脏最敏感的间隙相重合而造成很大的危险。
(3) 电流通过人体的途径也与电击伤程度有直接关系。电流通过人体头部,会使人立即昏迷,电流如果通过脊髓会使人半截肢体瘫痪,电流通过心脏,呼吸系统和中枢神经,会引起神经失常或引起心脏停止跳动,中断全身血液循环,造成死亡。因此,从手到脚的电流途径最为危险。其次,是手到手的电流途径,再次是脚到脚的电流途径。
(4) 电流频率对电击伤害程度有很大影响。50H Z 的工频交流电,对设计电气设备比较合理,但是这种频率的电流对人体触电伤害程度也最严重。
(5) 人的健康状况,人体的皮肤的干湿等情况对电击伤害程度也有一定影响。凡患有心脏病,神经系统疾病或结核病的病人电击伤害程度比健康人严重。此外,皮肤干燥的电阻大,通过的电流小,皮肤潮湿电阻小,通过的电流就大,危害也大。

接地保护

接地保护又常称为保护接地,就是将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与接地体连接,以防止因电气设备绝缘损坏而使外壳带电时,操作人员接触设备外壳而触电。 在中性点不接地的低压系统中,在正常情况下各种电力装置的不带电的金属外露部分,除有规定外都应接地。如:

(1) 电机、变压器、电器、携带式及移动式用电器具的外壳。
(2) 电力设备的传动装置。
(3) 配电屏与控制屏的框架。
(4) 电缆外皮及电力电缆接线盒、终端盒的外壳。
(5) 电力线路的金属保护管、敷设的钢索及起重机轨道。
(6) 装有避雷器电力线路的杆塔。
(7) 安装在电力线路杆塔上的开关、电容器等电力装置的外壳及支架。

低压电力网的电力装置对接地电阻的要求如下:

(1) 低压电力网中,电力装置的接地电阻不宜超过4欧。
(2) 由单台容量在100千伏·安的变压器供电的低压电力网中,电力装置的接地电阻不宜大于10欧。
(3) 使用同一接地装置并联运行的变压器,总容量不超过100千伏·安的低压电力网中,电力装置的接地电阻不宜超过10欧。
(4) 在土壤电阻率高的地区,要达到以上接地电阻值有困难时,低压电力设备的接地电阻允许提高到30欧。

接触电势、接触电压、跨步电势和跨步电压

当接地短路电流流过接地装置时,大地表面形成分布电位,在地表面上离设备水平距离为 0.8 米处与沿设备外壳、构架或墙壁垂直距离 1.8 米处两点间的电位差,称为接触电势。人体接触该两点时所承受的电压,称为接触电压;接地网网孔中心对接地网接地体的最大电位差,称为最大接触电势,人体接触该两点时所承受的电压,称为最大接触电压。地面上水平距离为 0.8 米的两点间的电位差,称为跨步电势。人体两脚接触该两点时所承受的电压,称为跨步电压;接地网外的地面上水平距离 0.8 米处对接地网边缘接地体的电位差,称为最大跨步电势,人体两脚接触该两点时所承受的电压,称为最大跨步电压。

一般人体的电阻

发生触电时,流经人体的电流决定于触电电压与人体电阻的比值。人体电阻并不是一个固定数值。人体各部分的电阻除去角质层外,以皮肤的电阻最大。当人体在皮肤干燥和无损伤的情况下,人体的电阻可高达 4-40 万欧。如果除去皮肤,则人体电阻可下降至 600-800 欧。但人体的皮肤电阻也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当皮肤出汗潮湿或是受到损伤时,电阻就会下降到 1000 欧左右。

感知电流

用手握住电源时,手心感觉发热的直流电流,或因神经受刺激而感觉轻微刺痛的交流电流,称为感知电流。受试者双手放在小铜丝上面,直流电流的平均感知电流男性是 5.2 毫安,女性是 3.5 毫安。

摆脱电流

触电后能自行摆脱的电流,称为摆脱电流。由测定结果得知,男性的工频摆脱电流是 9 毫安,女性是 6 毫安。当 18-22 毫安(摆脱电流的上限)的工频电流通过人体的胸部时,所引起的肌肉反应将使触电者在通电时间内停止电流,呼吸即可恢复,而且不会因短暂的呼吸停止而造成不良后果。

电气设备在安全技术上的基本要求

从对各种触电事故的原因分析中可以看出,由于电气设备在结构上、装置上有缺陷,不能满足安全工作要求而造成事故比例是很大的。因此,为了防止电气工作中的触电事故,确保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电气设备在设计、制造、和安装时,在安全技术上应满足以下几方面的要求:

(1) 设备要采取保护性接地。
(2) 设备的带电部分对地和其他带电部分相互间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
(3) 低压电力系统要装设保护性中性线。
(4) 对地面裸露的带电设备要采取可靠的防护措施。
(5) 在电气设备系统和有关的工作场所装设安全标志。
(6) 根据某些电气设备的特性和要求采取特殊的安全措施。

什么是重复接地?

指零线上的一处或多处通过接地装置与大地再连接,其安全作用:除低漏电设备对地电压;减轻零线断线时的触电危险;缩短碰壳或接地短路持续时间,改善架空线路的防雷性能等。

接零保护

为了防止电气设备因绝缘损坏而使人身遭受触电危险,将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与供电变压器的中性点相连接者称为接零保护。在中性点非直接接地的低压电力网中,电力装置应采用低压接零保护。 在中性点非直接接地的低压电力网中,电力装置应采用低压接地保护。由同一台发电机、同一台变压器或同一段母线供电的低压电力网中,不宜同时采用接地保护与接零保护。

接地和接零相比较有哪些不同之处?

保护接地和保护接零是维护人身安全的两种技术措施,其不同处是:

其一,保护原理不同。低压系统保护接地的基本原理是限制漏电设备对地电压,使其不超过某一安全范围;高压系统的保护接地,除限制对地电压外,在某些情况下,还有促成系统中保护装置动作的作用。保护接零的主要作用是借接零线路使设备潜心电形成单相短路,促使线路上保护装置迅速动作。
其二,适用范围不同。保护接地适用于一般的低压不接地电网及采取其它安全措施的低压接地电网;保护接地也能用于高压不接地电网。不接地电网不必采用保护接零。
其三,线路结构不同。保护接地系统除相线外,只有保护地线。保护接零系统除相线外,必须有零线;必要时,保护零线要与工作零线分开;其重要的装置也应有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