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问题求助

楼主(2008-06-08):
三菱plc面板的运转指示灯不亮,但是PROG.E灯一闪一闪的,不知道是不是里面的电池不好了

网友A:
用编程软件监控下看看

楼主:
有密码的,没办法监控的,那个PROG.E是个什么意思呢,

网友B:
PLC错误,查看错误编码!在某个寄储器内。

网友C:
你是那款PLC?是否为拨码开关没设置好?

网友D:
联系三菱公司技术工程师

网友E:
三菱的那个系列的PLC啊,好像没有这个灯,你的不是三菱的PLC吧,这个灯是通讯指示灯,RUN灯不亮很有可能是CPU主板坏了,回PLC厂家修吧!

如果没错,我能猜到你用的是什么PLC!  LY 对不?

网友F:
不是的,跟电池没有关系。你要检查一下你的程序,程序有问题。

网友G:
6楼的真搞笑~~

建议检查调机参数

网友H:
将PLC的24+端子接线挑开试一下,我怀疑是外接传感器电源有短路的地方。因为程序设密码无改动,应无问题。

网友I:
先确定是不是这个牌子,然后给技术支持打个电话问问

楼主:
应该是程序乱了,因为我不在现场,工厂就叫生产机器的厂家过来从新输入程序就好了,PLC是三菱的,没错的,80点加模拟量输出模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