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在空压机上设的参数有哪些

楼主(2008-06-08):
我是新手,大家帮帮我

网友A:
做恒压要加压力变送器,给定量来决定反馈量,这二者之间有着密切联系,这样才能做到恒压,压力到了,不能要求它停机,所以下限频率不能过低,空压机再启动时是带压起动的,加速时间和减速时间都要求长一点,上限是否有必要设就要看空压机运行的电流了,还有什么问题可以打电话咨询:15957591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