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什么类型的传感器能在溅水的环境里正常使用?是洗车机用的

楼主(2008-06-08):
        传感器主要用来检测喷头到车身的距离, 输出可以要求是模拟量.检测距离1:0-1M       2:对射型开关量输出   0-5M要求能在水雾中可以正常工作的.

望高手不吝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我这里有投入式和螺纹接口,一般的都用我们这种,你有具体的参数吗

网友B:
 你可以到这个网站上看看TECH.FY-IC.COM  应该有你需要的产品。

网友B:
请您登录tech.fy-ic.com,上面有你要找的传感器。

网友C:
看传感器的使用环境跟传感器本身的IP防护等级有关,你所说的环境推荐IP67以上的.

请你登陆www.datasensor.cc上面有你需要的产品

网友D:
找个IP68 或IP69K的光电对射应该不难啊 BANNER, SICK, P+F,劳易测,都没问题啊。。不用特意去找 不过要找价格便宜的 就另当别论了 ,呵呵 可以考虑买个IP67的自己做个保护 这样不是更省钱吗? 其实 我觉得 再不行就买个地磁线圈  可能更便宜 而且因为是装在地下所以更耐用不过现在洗车设备上我没怎么听说用地磁线圈的,我是做市场的都是了解的比较表面的东西更深层可能就有点问题了 所以有错误还请大家多指导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