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量200KVA的变压器实际使用总功率为多少?

楼主(2008-06-08):
各位前辈,,请教容量200KVA的变压器实际使用总功率最多可用多少KW?总电流是多少A?能否满负荷使用?

网友A:
1、190kw(功率因素0.95),180kw(0.9)

2、最大输出电流289A

3、可以满负载使用

楼主:
谢谢前辈的指点,好像有人跟我说电流可达400A,请问289A是怎么得来的,行么?,再次感谢!!!!

网友A:
(200KVA*1000) / (1.732 *400V)=289A

楼主:
再次请问yjig前辈1.732指什么参数?因为我公司现已经用到350A了,而且是今后长期使用,所以我必须搞清这个问题,万分感谢!!!!!!有空请您喝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200KVA*1000) / (1.732 *400V)=289A

再次请问yjig前辈1.732指什么参数?因为我公司现已经用到350A了,而且是今后长期使用,所以我必须搞清这个问题,万分感谢!!!!!!有空请您喝茶.

网友B:
呵呵,S=1.732*U*I,1.732指的是根号3。

网友C:
1.732指什么参数?三相电功率系数

网友D:
变压器的容量确定后,其额定的工作电流就成为一个固定值,也就是说每一容量的变压器的额定电流都对应一个相应不变的电流值。具体到变压器在实际工作中的出力(实际能带的负荷数)它是一个不固定的值。影响它的因素有多个,但是在实际应用中对其影响最大的是供电系统的功率因数的大小。功率因数高,变压器相应的带负载能力就大,反之就小。

网友E:
大概可以认为200KW.最大输出电流289A.短时间可以!

网友F:
350A,也就是242.5VA,超容量25%,会降低变压器寿命。而且如果是油浸式变压器,油温会升高得很厉害的。你要注意散热问题。估计是你当初设计选变压器时没留裕量的结果。

网友G:
短时间使用,应急间接使用.但必需考虑散热问题,如增加大牛角风扇强制对流,或者安装制冷空调机.

网友H:
最大输出电流289A,但输出端就是400V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的指点,本楼主今天才反应过来,1.732就是指根号3,在上面的公式中用到它是因为线电压是相电压的根号3倍,也不是什么三相电功率系数 ,请不要误导人家,因为很多新手会从论坛中学习很多知识、经验等。

网友I(2009-03-31):
我也请教,我有一台200kva变压器10/400,火线对零线应为220v,目前火线对零线240v,一直烧坏电气设备,请问前辈们该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关于我也请教,我有一台200kva变压器10/400,火线对零线应为220v,目前火线对零线240v,一直烧坏电气设备,请问前辈们该如何解决,谢谢

找厂家解决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关于我也请教,我有一台200kva变压器10/400,火线对零线应为220v,目前火线对零线240v,一直烧坏电气设备,请问前辈们该如何解决,谢谢

调档位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