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相电路中的总用电怎么计算?

楼主(2008-06-09):
举例,一个三相电路中有一个1KW的三相电机工作1小时,同时A相有一台2KW的用电器也工作

1小时,请问它总共用了多少度电?请各位前辈多多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A:
如果都是处于额定功率状态,不考虑功率因数、损耗等等,那么就是1+2=3KWh。

网友B:
上面的人都错了,KW是功率单位,人家问的是电度单位。应该是3KW.h.3千瓦时。也就是3度电。

呵!呵!

网友C:
怎么能说都错呢?至少老菜鸟是对的.

网友D:
1个KW1个小时用1度电,

网友E:
不要误人子弟!1KW三相电机=1度点一小时?又没搞错!?

网友F:
都是电工吗?是的话不要再说“度”了。哪本电工书按“度”做单位的?只听过"千瓦时"..

网友G:
你应该去翻翻书

这样的问题在这里问

会招人笑话的

网友H:
那到底该如何计算呢?别光斗嘴架

网友I:
这要看具体的负荷情况,额定功率不能拿来计算电度数.

楼主:
还是黄泽春先生说的对,但是我所列出的就是指实际的负荷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不用笑话,回答3 KW、3KWh的都错,三相电不是直接相加的。

楼主:
我题目中没有列出实际的负荷 ,三相电机每相实测电流为1.8A,好像实际用电为(1.8*根号3*380*1+2000*1)/1000  kwh

网友J:
P=√3UIcos*效率

S=√3UI

应该用电机的视功率来算+单相负荷的得数吧!

网友K: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12楼 回复时间:2008-6-9 22:14:04

还是黄泽春先生说的对,但是我所列出的就是指实际的负荷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不用笑话,回答3 KW、3KWh的都错,三相电不是直接相加的。

 楼上的,你说的1KW负载,那就可以理解为电功率为1KW的负载工作一个小时,消耗多少电能?

上面的各位理解得没错.

来忽悠大家,是吗?

网友A:
        本来不想说的,再说两句。“度”和“kwh”本来就是一个意思,只不过是俗称罢了,我不知道上面那位为什么要去嘲笑别人,难道你说的就专业就洋气别人的就俗气就土气?别人叫“大哥”不叫“先生”就笑别人?别人叫“番茄”不叫“西红柿”就笑别人?别人叫“小妹”不叫“靓女”就笑别人?别人叫“包谷”不叫“玉米”就笑别人。。。。。。
          我不知道楼主的本意是想问问题呢,还是要把这个东西拿出来讨论,如果是讨论,那么也应该把你的问题补充完整,例如你要的是实际的用电量,你说的是三相异步电动机等等。你更希望大家把理论计算公式写下来等等。

        楼主问的用了多少度电,那说明楼主问的是有功功率,而不没有包含无功功率Kvarh。其实这个问题本来就简单,学校课本里面难道没有很清楚的描述吗?

       当然,如果按现在楼主的本意来说,如果是变频电机或普通电机由变频驱动,或是由驱动器驱动的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或同步电机、直流电机等等,那么这时候的功率计算都是不一样的。如果楼主指的是单相电机、三相异步电机,那么可以科学地看待这个问题,可以列出计算公式:

一、单相电路:

        对于单相电路而言,有功功率的计算公式是:P=IUcosφ。

二、三相电路:

        三相电路的P总=P1+P2+P3,如果三相电路平衡的话(这是理想状态),P=1.732UIcosφ;至于公式的推导,书上多的很,看看就知道了。如果想讨论不平衡的问题,那么自己慢慢去分析。

        还有,你的三相电机是星型连接或者三角形连接,它的功率计算也是不一样的。

        如果把所有的可能性都考虑进去,分析的时间需要太多太多,大家都来去匆匆,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去做。。。。。。

网友L:
谁说一度电不是一千瓦时???我要认他做师傅????我是没算好,我想可以先实测再来套公式。

网友M:
老菜鸟说的好!大家都是电工看看就明白个大概,不要那么来劲。我学习了。

网友N:
我来顶个,老菜鸟,你说的不错

网友O:
同意.老菜鸟。...................

楼主:
老菜鸟,本楼主谢谢你的公道话,你分析的问题也非常对,看来小弟得向你多多学习!!!!!

网友P(2010-10-17):
我也想学习学习,希望各位教教

网友Q(2011-05-25):
有点麻烦

网友R(2011-11-15):
这个主要看负载消耗了多少电  而不是纠结于几相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