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000rpm调速,使用伺服系统,可行吗?

楼主(2008-06-09):
请问各位,需要实现0-5000rpm之间的工作转速连续可调,

1 使用伺服电机可以实现吗?

2 伺服的转速扭矩特性如何?

3 有推荐的产品吗?

功率1-3kw,最大扭矩估计10nm

diy0451#163.com

网友A:
伺服可以实现,伺服在额定范围内,基本上是恒转矩特性,不过10Nm,5000rpm,如果要求全速度范围内为恒转矩特性,则需要5KW的额定功率了;否则也可以变通,比如低速段恒转矩,高速段不做太要求。

楼主:
谢谢解答!

负载的扭矩指在低速比较大,高速降下来了。低速的最大扭矩估计是不大于10Nm

我上位机用计算机控制,采用模拟量进行速度控制,就是只发个目标工作转速,是否可以?

再次感谢!

网友B:
控制方法没有任何问题。

如果有兴趣,可以采用德国包米勒的伺服产品,可以联系我:  allen.zhaol@gmail.com

网友A:
“低速的最大扭矩”状态或5000rpm的高速状态是否需要长期运行?如果是,就选一个额定力矩不低于10Nm,最高运行速度不低于5000rpm的伺服电机好了。

方案总体可行

网友C:
国产的伺服驱动器和伺服电机可能有问题。据我所知,国产的伺服电机没有转速是5000的,可能电机设计和制造工艺达不到吧。至于国产驱动器,3000转的电机驱动器和5000转的驱动器应该没什么区别,但是国产驱动器应该没有在5000转的电机上做性能测试,所以要带5000转的电机还是要实测才行。

     还是看看国外的伺服驱动器和伺服电机吧。这个问题应该是主要由电机设计和制造决定的,跟驱动器关系不大。

网友B:
国产伺服电机在功率较小的时候能提供额定6000rpm的伺服电机。

我可以提供一款额定力矩3.8Nm,零速力矩10.5Nm,最大力矩34Nm,6000RPM的伺服电机。我想是比较适用的。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帮助!!!

由于是试验,所以扭矩和转速的变化只能是估计,不能详细准确描述。影响了大家对问题的全面理解,给大家添麻烦了。

谢谢各位!

网友D:
这么大功率转速还要求5000RPM,电机是有点难选了

网友E:
可行。 如果对运动过程的指标分析的详细些,可以更准确选择电机 。在欧美的伺服品牌里面,可选的比较多。

网友F:
如果你是准备用速度模式来控制,那要考虑干扰的问题了。5000转的时候电压可能还是比较高的,10几伏总有吧;10转以下时电压估计只有零点几了吧,电机的稳定性就不好保证了。如果不需要实时调整,还是用脉冲控制吧;如果需要的话,用总线方式或串口通讯控制的应该会好点。

网友G:
5000转的时候电压可能还是比较高的,10几伏总有吧

一般控制器,输出不会到10V以上吧?

网友C:
对:刘岩利 关于

5000转的时候电压可能还是比较高的,10几伏总有吧

一般控制器,输出不会到10V以上吧?

5000转的时候电机电压即控制器输出电压怎么会只有10V呢?国内的电机电压38V/1000RPM,这个只是2500转电机铭牌的电压参数,实际5000转的电机可能还不一样。

内容的回复:

人家说的是模拟速度指令电压5000转的时候10V,这样10转速度指令电压就只有10/500 = 20mV了,跟电压噪声差不多大了,低速保证不了,所以推荐用脉冲控制。

网友C:
人家说的是模拟速度指令电压5000转的时候10V,这样10转速度指令电压就只有10/500 = 20mV了,跟电压噪声差不多大了,低速保证不了,所以推荐用脉冲控制。5000转的时候电机电压即控制器输出电压怎么会只有10V呢?国内的电机电压38V/1000RPM,这个只是2500转电机铭牌的电压参数,实际5000转的电机可能还不一样。

网友A:
个人以为5000rpm的国产伺服电机的难点在于电机的结构制造工艺,比如轴承,动平衡等;而不是电磁设计,理论上只要供电电压足够高,或者反电势系数足够小,上高速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人家说的是模拟速度指令电压5000转的时候10V,这样10转速度指令电压就只有10/500 = 20mV了,跟电压噪声差不多大了,低速保证不了,所以推荐用脉冲控制。5000转的时候电机电压即控制器输出电压怎么会只有10V呢?国内的电机电压38V/1000RPM,这个只是2500转电机铭牌的电压参数,实际5000转的电机可能还不一样。

采用模拟量控制的时候,是根据0~10V电压对应0~5000RPM的,所以10转速度指令电压只有20mv是正确的。而你提到的38V/1000RPM是反电动势常数,跟控制方法没有关系。

如果需要电机速度非常低的精确控制,用模拟量的确不方便。

网友G:
0——5000转连续可调,有没有一个实际需要稳定的最低速度?如果真的要0.0…01转到5000转都稳,这要求会死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关于0——5000转连续可调,有没有一个实际需要稳定的最低速度?如果真的要0.0…01转到5000转都稳,这要求会死人的。

如果工作在位置环下,可以控制脉冲频率达到转速1转的情况(或者更低),似乎没有问题的,但是5000转的时候脉冲频率为833.33kHz,这个频率似乎有点高了,不知伺服中的光耦有没有问题(印象中国产伺服最高频率是500kHz),如果光耦速度达不到会发生丢脉冲的情况。或者选用高速光耦。

在速度环下:

      也可以用内部速度指令模式或者总线方式,这样的情况下速度指令不存在误差。但是内部速度指令模式不能连续调节,总线传输命令可以连续调节,但是需要上位控制系统。

网友H:
既然有上位计算机,还是采用通讯的方式作为速度给定好一些,精度更有保证。成本也未必有所增加。

楼主:
谢谢各位

速度虽说是0-5000,但是不需要低速细分,估计最低工作转速几十转到一百多,而且每次调整的目标速度基本都以几十或一百为单位递增。

就是说有几种方法调速:

1 模拟量,0-10,0-5,4-20

2 通讯数值,协议,直接发送转速目标值

3 脉冲频率

再次感谢各位!

网友G:
如果是从几十转到5000转,速度模式控制应该是可以实现的。

如果对比上面列出的3种方式,要看你对速度的响应要求有多高。模拟量的速度控制方式,响应速度会明显比脉冲频率快,通讯的响应速度,直接与你的通讯方式有关。

网友I(2008-07-10):
象这种转速达到5000转的电机,国内应该没有配套的伺服驱动,只能找那些进口产品

网友J:
国内不会那么狲吧~连5000转的电机国内都没有配套的伺服驱动?
实在不行在编码器线数上做个手脚,使用1000线的,告诉驱动器是2000的

另外问一下,大家说得是直流有刷伺服还是什么?

网友G:
实在不行在编码器线数上做个手脚,使用1000线的,告诉驱动器是2000的

这招通常不能真的把最大转速提该一倍,甚至可能造成驱动器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