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问题请教

楼主(2008-06-09):
用HOST  LINK通信协议进行1:1通信,PLC必须配置上位链接单元吗?

可不可以不配置上位链接单元,直接用RS_232C通信线将计算机的串口与PLC的CPU单元上的串口连接进行HOST  LINK通信?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PLC,如果你的PLC上带串口,当然就不用在配上位链接单元了,但是如果没有串口,那就必须配了,PLC都是支持HOST LINK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