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现象

楼主(2008-06-09):
西门子300PLC模拟量输入模块,选择四线制电流4-20mA,由于表是两线制的,引入一个外部的24伏电源。连接为:24V电源正接变送器L(电源正)、变送器mA(电流输出)接PLC输入正,PLC输入另一端接24V负构成回路。连接后转换数据一切正常,但是将万用表串进去测量电流时,显示为22mA左右。利用信号源产生4-20mA信号检测万用表,一切正常。

将模拟量输入模块改为两线制电流4-20mA后,显示正常,将万用表串入后测得电流依然为22mA左右。

本人无法解释这种现象的原因,还请个位高人不吝赐教。

网友A:
不知道你的两线制接法是否正确。两线制时变送器是无源,PLC上接线端只要接I+,I-

我也是学习中。

网友B:
仪表是两线制的,就是电源和信号共用,就是 常说的 无源仪表,对 S7 -300直接 ,选择 两线电流 量程卡,正负对接就可以了!

网友C:
有没有防干扰呀,查查

网友D:
会不会是变送器的问题?比如超量程或坏了

网友E:
你的表需要外接电源

是个4线制的呀

怎么说是两限制的呢

2楼说的没错

楼主再仔细看看

仪表需要外接电源是4线制

不需要外接电源才是两线制

网友E:
两线制的不需要外接电源

直接接PLC就好了

你还要外接24V干什么

你先搞清楚到底是2线制还是4线制

弄不好模块都被你烧了

楼主:
拜托楼上看问题仔细点,仪表两线只不过是电源、信号共线,不是不需要电源。如果300AI模块选择两线输入,自身提供电源,直接对应连接就好。如果选了四线,那么模块自身不提供电源,没有电源,仪表能工作吗?

拜托楼上看问题不要太死板僵化了吧!

网友F:
直接把电源串进去就好啦,仪表这时候相当于一个可变电阻。

不用电源肯定不行的,不信你可以试一试

网友G:
是不是干扰的问题啊,试试看加个隔离模块什么的看看吧。

我的想法往往不成熟,如果错了请告诉我,大家别见笑。

网友H:
我也是学习中

呵不是很明白楼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