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PLC的PI卡的接收频率范围

楼主(2008-06-09):
那位高手知道AB PLC的PI卡的接收频率范围,请告诉我。谢谢!

网友A:
1756-HSC

1 MHz in counter modes (A input)
500 KHz in rate measurement mode (A input)
250 KHz in encoder mode (A/B inputs, X1 or X4)
50Hz with debounce filter enabled

网友A:
AB的有好几种系列PLC,你要哪个模块的频率范围?

楼主:
谢谢siren,最近总加班,昨晚很晚才回家,没有及时看到回帖。我要做一套PLC的更新,首先要考虑那个厂家的产品可以使用。还没有对具体某各品牌选型。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A:
现在哪个厂家的PI基本上都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