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800和DCS500可以做主从控制使用吗?

楼主(2008-06-09):
最近单位的dcs500坏了,听说DCS500已经停产了,只有DCS800的了,原来是做主从控制方式,如果选择DCS800可以这样使用吗?

网友A:
没问题滴!!!!!!!!!

楼主:
谢谢楼上,有成功的案例吗?

网友B:
实现是没有问题的

关键在于你的主从实现的方式

是通过上位的APC控制器,还是通过Drive-link光缆实现的

网友C(2008-11-27):
DCS800 是可以的,我公司做过几套DCS500的主从设备,

网友D:
一台DCS500,一台DCS800做主从宏,没做过,不知是否可行,如果用力矩跟随方式控制那肯定没问题,还有一方法就是维修,十年ABB直流传动经验,有需要可联系广州董工13902272318

网友C:
这个主意好,可以维修坏的驱动,但是如果是一台DCS500,一台DCS800 做主从,还需要具体了解工况,我公司在北京,可以具体电话询问

网友E:
不行滴,只能相同型号才行,二者的通讯协议不一样滴~

网友F:
不要通过驱动器自身   用PLC读主机转矩再发给从机

网友G:
是啊,可以通过控制级来做

网友G:
这个与变频的主从控制类似,控制方式很多,可以参照我先前发的帖子:负荷分配的几种形式

网友H:
一点问题都没有,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