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空调能否节能?

楼主(2008-06-09):
        空调厂家声称变频空调节能往往是基于两种理由:一是变频空调器将室温控制到设定温度后,机组较长时间处于低频(低速)状态运行,此时的电机功耗低,所以省电;二是变频空调器在运行过程中,机组很少停机,避免了普通空调器频繁启动,故省却了额外的启动电能消耗。

  中国家电研究院副院长陈建民指出,仅凭这两点理由就说变频空调器节能是缺乏说服力的。在目前技术条件下,变频空调器的省电效果尚待证实。

  首先,空调器运作受到环境温度、房间大小、结构、朝向、室内人员数量、室内活动等各种因素影响,即使将室温控制到设定的温度后,机组又有多少时间一定维持在低频低速(即低能耗)运行状态呢?而低能耗运行同时又伴随着低的产冷产热量,这种状态又难以满足房间的实际需要,一旦不能满足实际需求,机组还是要返回到额定频率或更高频率的运行,节能就成了难以兑现的承诺。

  其次,较少频繁启动可省电的说法也难以找到令人信服的事实依据。普通空调器运行中启动虽频繁,但启动时间却很短,每次约零点几秒的时间。变频空调虽然不需频繁启动,但其快速控温却是靠高频运行实现的,这一过程又是以高能耗换来的。两者相较,出现前文中提到的耗电量基本相当的情况便不足为怪了。

  空调业内专家指出,变频空调的高能效是建立在特定条件下的,如制冷27度、制热20度,且长期运转,然而一般家庭中使用是达不到这一条件,离开了这一特定条件,笼而统之地谈节能,显然既欠科学,又有玩弄文字游戏蒙骗消费者之嫌

网友A:
 新华网广州12月19日电(葛素表 广东频道记者 陈冀) “变频空调器高效节能,可比普通空调省电20%甚至40%!”这样的广告宣传无疑对消费者具有较大的诱惑力。可是变频空调真的省电吗?看了下面一组实验数据,很多消费者定会有受骗上当的感觉。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朱江洪董事长日前向新闻界公布了一组比较实验结果,该集团的研发中心将国内一家颇有名气的空调品牌的交流变频空调器(因为直流变频省电成本高,所以国内市场上基本上使用交流变频)与普通空调器在同一条件下同时连续开机3小时,测试的耗电结果如下:当室外温度达35度、室内温度为27度时,普通空调耗电2.86度,交流变频空调耗电2.85度,变频机仅仅省电0.01度;当室外温度达40度、室内为32度时,普通空调耗电4.25度,交流变频空调耗电3.97度,省电0.28度;当室外温度达7度、室内温度达10度时,普通空调耗电2.46度,交流变频空调耗电2.46度,两者耗电量相同;当室外温度为零下5度、室内为10度时,普通空调耗电3.29度,交流变频空调耗电3.64度,变频空调此时甚至比普通空调多耗电0.35度。

  朱江洪说:“消费者往往在商家夸大其辞的诱惑下购买变频空调,由于家中使用的电器较多,难以考证是否省电,所以往往多花了钱却买回一盏并不省油的灯。”

  空调厂家声称变频空调节能往往是基于两种理由:一是变频空调器将室温控制到设定温度后,机组较长时间处于低频(低速)状态运行,此时的电机功耗低,所以省电;二是变频空调器在运行过程中,机组很少停机,避免了普通空调器频繁启动,故省却了额外的启动电能消耗。

  中国家电研究院副院长陈建民指出,仅凭这两点理由就说变频空调器节能是缺乏说服力的。在目前技术条件下,变频空调器的省电效果尚待证实。

  首先,空调器运作受到环境温度、房间大小、结构、朝向、室内人员数量、室内活动等各种因素影响,即使将室温控制到设定的温度后,机组又有多少时间一定维持在低频低速(即低能耗)运行状态呢?而低能耗运行同时又伴随着低的产冷产热量,这种状态又难以满足房间的实际需要,一旦不能满足实际需求,机组还是要返回到额定频率或更高频率的运行,节能就成了难以兑现的承诺。

  其次,较少频繁启动可省电的说法也难以找到令人信服的事实依据。普通空调器运行中启动虽频繁,但启动时间却很短,每次约零点几秒的时间。变频空调虽然不需频繁启动,但其快速控温却是靠高频运行实现的,这一过程又是以高能耗换来的。两者相较,出现前文中提到的耗电量基本相当的情况便不足为怪了。

  空调业内专家指出,变频空调的高能效是建立在特定条件下的,如制冷27度、制热20度,且长期运转,然而一般家庭中使用是达不到这一条件,离开了这一特定条件,笼而统之地谈节能,显然既欠科学,又有玩弄文字游戏蒙骗消费者之嫌缺点就是干扰,对周围环境的污染。在欧美国家,都有严格的规定,变频器输出必须用屏蔽动力电缆。

网友B:
即使是频繁启动变频空调也比普通非变频空调节能!         这一点是肯定的!

网友C:
节能不节钱,……

网友D:
变频空调节电是肯定的!

网友E:
变频器没有多大的用处的,我们的水泵用了也不省电

网友F:
变频空调,省不了几个钱,可以说是骗人的。

如果能省电,投资回收期是多少?可能待空调用了报废了,多花的线也收不回来。

网友G:
1、变频空调,是室温恒温PID自动控制的一种方式;

2、它比间歇性温差控制,温控效果要好很多,并且避免了电机的频繁启动及其能耗;

3、如果你不要求那样的恒定室温效果,采用间歇性温差控制,可能要省电一些;

4、所以变频空调不存在骗人的地方。

网友F:
刘兄的变频损耗理论,是可以正说,也可以反说。

正说时,变频器有损耗,不节能,即使节能,也算是工艺节能,不能算到变频器头上。

反说时,如上所述。

网友G:
1、变频空调,是室温恒温PID自动控制的一种方式;

2、是变频器调速功能的充分应用,并非节能的缘故;

3、与间歇性温差控制,温控效果要好很多,并且避免了电机的频繁启动及其能耗;

4、比那些以节能为理由而滥用变频器者,情况完全不同;

网友F:
楼主的中心思想是变频空调能否节能,就此命题来说,可以说是骗人的,请围绕主题。

网友G:
1、效果相同的情况下,可以比较用电多少,效果不同如何比较?

2、如果我用竹扇扇风取凉,按你的理论那不是更节能吗???

网友F:
对于变频空调,厂家、商家在广告中,重点宣传的就是节能。

对于节能产品,除了考虑节能效果以外,还必须考虑投资回收期,如果回收期大于5年以上,甚至更长的时间,这种产品还有推广的必要?推得出去吗?

网友G:
1、变频空调的效果是恒温控制;

2、如果你用其它方法能达到相同的效果,且耗能比它小,那它就不节能;

3、如果你用其它方法能达到相同的效果,但耗能比它大,那它就节能!

网友G:
你用其它方法能达到相同的效果吗???

网友F:
厂家、商家在广告中,重点宣传的就是节能,对于用户来说,节能就是省钱,而实际用户得到的是省了一点点钱,如果再考虑初期投资及银行利息,根本不省钱。

这不是骗人又是什么?

楼主:
减少起动电流不错,但空调能启动几次,启动所节能的能源,占用电量的万分之一都不到。
压缩机的负载包括空载和实际负载之和,空载电流占压缩机实际电流的70%。只要在开机状态,无论低频和高频,空载电流就存在,你的电费的70%其实是为压缩机的空载电流买单。

网友G:
1、节能的概念是什么?是简单的用电多少吗?

2、60W节能灯和40W白织灯比,你认为60W节能灯是骗人的?

网友G:
恒温控制是它的效果,如果不谈效果,那就是用电多少,而不是节能多少!!!

网友F:
现在是反说。

网友G:
1、如果你需要恒温,就选择变频空调,它比其它任何方式都省电;

2、如果你不需要恒温控制,请不要选择变频空调;

3、变频空调恒温控制比非恒温控制耗能多!

网友G:
60W节能灯和40W白织灯比,你要那个,那个用电少?那个节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