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两个伺服电机除了plc还需要定位扩展模块吗?

楼主(2008-06-09):
现有三菱PLC,两个安川伺服电机和驱动器,想控制一个传送带的轴向和径向,请问大侠还需要加定位扩展模块吗?具体怎么控制请各位帮忙??

网友A:
简单定位用plc本体即可,如需要复杂一点的功能需加模块。

网友B:
说的不详细,PLC的型号没有说,要完成的功能也没有说清楚.

网友C:
如果使用總線的控制方略,那么無需位控模組,否則,就需要看控制精度以及是否需聯動,插補等高階應用,如果需要那么請添加位控模組,否則,初階使用的話也可以無需位控模組。

以上!

网友D:
先说说你的plc型号吧。

三菱的fx plc如果是晶体管输出的会有两路的脉冲输出。

网友E:
用两路脉冲输出的PLC,集电极开路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