锅炉水位控制及报警

楼主(2008-06-09):
我想整理一些关于锅炉的高低水位报警,指示、低水位自动进水、低水位连锁引风机的电路,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A:
手头没有现成电子版图纸,大致都一样.

  通过差压变送器将锅炉水位信号送到PID调节仪(根据工矿不同选着另外的两个变送量,如锅炉进水流量,出汽流量,温度,压力等)完成三冲量控制或两冲量控制,单冲量控制.再由PID调节仪将运算完的信号传到手操器,由手操器控制执行器进水.执行器的开度信号再传到PID调节仪进行运算.

  PID调节仪有报警功能,至于对引风连锁可以用PID调节仪的常闭点锁住引风控制回路.

  再有就是用DCS,PLC代替PID调节仪,手操器,其它功能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