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计数器与绝对编码器

楼主(2008-06-09):
请教高手:

PLC有断电保持计数器,用增量编码器也能在掉电恢复后继续计数,为何还要用绝对编码器?

谢谢!

网友A:
掉电了,编码器轴转动了,而PLC和编码器没有工作,位置就找不到了呀。晓得了吗?

绝对值编码器,码盘的制作,就相当于张三,李四,王二麻子等等,分列其中,编码器没转动一个位置,就是一个人(一串码值),断电后就是编码器转了位置,上电后,到了二麻子家,二子麻子就是叫阿。呵呵呵。增量性只有一个二麻子,动一下叫一下。呵呵,比喻不当,但你要是能明白就好。

网友B:
好生动的比喻.绝对型还有抗干扰性强

楼主:
我是指某些场合,掉电了,编码器轴就不动了,如,水坝提升高度测量,用增量编码器替代绝对编码器,会有问题吗?

网友A:
完全可以。

经济实惠。

闸门开度仪了。

楼主:
最近做一项目,本准备用绝对编码器测闸门提升高度,后有人提出用保持计数器加增量编码器,也能在断电后继续计数,并作了验证,
想请教实际使用中会有什么问题或隐患?
谢谢!

网友B:
增量型编码器由于干扰原因,等会出现累计误差等

网友C:
水坝水闸提升高度,不是简单的测量高度,同时具有安全性要求,过去十多年的经验,已经证明必须用绝对值编码器。现在的设计标准就是绝对的,如用增量的,验收都难,其中,下滑、启动干扰、电磁抱刹干扰等问题,用增量编码器很难100%解决好的。增量型编码器用一段时间零位偏移,你去一次现场调零的成本就大于一个绝对值编码器的成本。现在有4--20mA或RS485直接输出的绝对值多圈编码器,可以直接进PLC了,也贵不了多少啊。

如用不间断电源,一般的不间断电源,有热备的和冷启动的,热备的成本较高(好一点的可能高于一个绝对值编码器),很多是冷启动的,在停电后很短时间内启动,但此时可能已经过了1、2个脉冲了,积累下来就不小了。

网友C:
关于绝对值编码器在应用上优于增量值编码器,除了停电和的数据保持问题,还有抗干扰抖动性能,这一点其实比停电更突出。

另外还有一个特性大家提到的不多,就是增量值的读数必须无时无刻不停的读,这对于高分辨率读数、或高速、或多轴控制,那得“累死”,很多就做不了,而绝对值是可以间隙式读数的,什么时候需要数据了,什么时候读。

网友C:
水闸开度仪用绝对值还是增量值,那已经是8年前的争论了,那时绝对值很贵,才有那样的争论。后来一家江苏企业以用增量值的而亏几十万元而结束争论--不断地去现场+调换+报废(已经做的增量开度仪,因设计标准都改绝对而报废)+丢单子。

现在绝对值编码器已经这么便宜了,如用增量的,增加一个“保持器”+抗干扰的成本都大于差价了,怎么还会有那样的争论呢?

到上海精浦机电去问个价吧,看看绝对值编码器现在的价格是多少:021-36320992

网友D:
学习啦,哈哈,比喻很形象

网友E:
受益匪浅啊!

成本,零点漂移,稳定性都有关系。

控制要求,安全需求高的地方因该用绝对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