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P-40EH2 型PLC有没有让脉冲始终保持输出的控制字?

楼主(2008-06-09):
各位大侠:

        你们好!

        台达的DVP-40EH2型PLC 有没有让脉冲始终保持输出的控制字?

         其他机型,我见手册上M1***(我记不准确了)设为1,就可以一直保持输出。

        而DVP-40EH2型好象没有。

        无论是PLSY、PLSR指令,最大脉冲数值到了以后就停止输出了。使用程序控制一直有打顿的感觉。

       请问如何消除打顿啊?

      谢谢指教!

楼主:
问题解决了,将PLSY、或PLSR指令的脉冲个数设置为0,脉冲就不间断地连续输出了.

网友A:
自问自答啊,呵呵,EH2的我都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