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使用松下4个FP2通过网络模块如何连网

楼主(2008-06-09):
有4个FP2(AFP2211)要联网通讯,通信模块使用MEWNET-W(AFP2720)模块。如何联网,模块的拨位开关如何设置。

先谢了!!!

网友A:
要把站的编号设置好,然后再编程软件里面把链接继电器设置好就可以了

网友B:
01059255822  给松下公司技术打电话

800 820 3096都可以

网友C:
模块上有个旋钮,设置成不同的地址就行了!

楼主(2008-07-15):
通信模块使用MEWNET-W(AFP2720)模块不用设置吗?????????

楼主:
通信模块使用MEWNET-W(AFP2720)模块不用设置吗?????????(下面的8个拨位开关)

网友D:
这个要看看MW(复合连接单元手册了)网站上有下载,4台之间用PC  LINK方式联网是最方便的,如果考虑速度和数据交换容量,则用W2型网络进行组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