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AS-i编码器问题

楼主(2008-06-09):
我使用的是P+F的as-i编码器,出现过多次编码器数值突变成256,即第7位为一的情况,哪位高手知道什么原因吗?

网友A(2009-05-14):
你的用的是什么总线系统,是DP吗? 具体的编码器信号是什么,单圈精度是几位的?

网友B:
ASI是开关点总线,编码器也用ASI,跟开关并行输出是一回事,并行输出会碰到的问题,ASI也会碰到。现在绝对值编码器已经是Canopen时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