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电动机选配电缆的问题

楼主(2008-06-09):
280KW的电机,用四芯电缆,距离50M,请问各位实际使用的是多大的,国标规定最小为多少?谢谢

网友A:
毕工:问你一下30KW380V电机星三角启动用6平方的电缆可以吗?

网友B:
国标规定是多少不知道,用3*150+1铜芯两根应该没问题.

网友C:
2*(3*150+1*95)

网友D:
30kw 6平方我认为不够 16或25的。

楼主:
30KW380V电机星三角启动用一般VV用16平方的电缆,VLV用25平方的电缆,当然还要看距离

网友E:
280KW的电机用三楼昱宁的。

30KW380V的我用25平方电缆。毕工讲得对。

网友A:
25平方?要那么大吗?是不是有点浪费啊?我指的是星三角启动接触器到电机的线路不是主线路

网友F:
30KW380V电机星三角启动用一般用VV16平方的电缆,距离远的可能还要加大电缆规格。

150平方的VV电缆25℃时三芯的载流量是275A,四芯的为340A。280KW的电机需要用两根。

网友G(2008-07-11):
30 千瓦的电机,线电流大概是60安左右,从接触器到电机是相电流,线电流是相电路的1.732倍,所以相电流是34.6安,所以用标准的6平方的线是可以的,但是建议最好用10平方的。

网友H:
我还是觉的楼上说的对

楼主:
30 千瓦的电机,线电流大概是60安左右,从接触器到电机是相电流,线电流是相电路的1.732倍,所以相电流是34.6安,所以用标准的6平方的线是可以的,但是建议最好用10平方的。

这是对的。

30 千瓦的电机,如果电源容量够负载轻,直接启动即可,选择星三角启动一般柱塞式空压机用的多一些,但一般都安装机旁启动柜,如果距离较远有可能在星运行时电机启动不起来,转换成三角时电机才转动。

网友I:
  30KW。   用6 平方的线感觉太抠了点吧。                    最好用10 的

网友J:
至少用10的,经验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