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变频器为让它向上可它偏向下呢

楼主(2008-06-09):
我有一台机器,有变频器驱动380伏的电机吊一个蓝子,若遇到下限感应器亮,传给PLC,我让变频器的电源切掉,防止电机再往下走,但现在问题是,断电后,人机界面按复位时,PLC发出向上回原点的信号,但变频器却电机以很快的速度往下走,请问这是何故呀,变频器设定的多段带运转。

网友A:
如果确定已给定了向上的运行命令,那就是因为变频器初始驱动力矩很小,设定参数使驱动力矩达到可以克服负载向下重力时再发出放开机械制动的信号。

网友B:
你用的是专用的曳引机吗?上面有抱闸吗?

网友B:
电机是直接驱动还是经过减速器才驱动吊篮的?

网友C:
1,你有制动系统吗?有的话制动动作了吗?没有的话电机有惯性还是会往下走。

2,复位回原点,你正反转参数设置对不对?或者其他原因引起的变频没收到反转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