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模拟量的编程

楼主(2008-06-09):
请问DVP-20EX在2.08软件下如何对模拟量进行编程,另外最新的软件是何版本,在哪里可以下载

网友A:
输入通道CH1~CH4分别对应D1056~D1059

输出通道CH1~CH4分别对应D1110~D1113

直接操作就可以了

网友A:
最新的軟件可以在台達官方網站下載

楼主:
假如D1056 监测水位,当达到某值时D1110输出 模拟量控制变频器,该如何编程呢

网友B:
直接用PID向导就可以做了  的d1056是Pv    Sv是设定值  d1110是输出了

网友C:
请问那个模拟量设置中的

OFFSET 与GAIN怎么用呀

怎么依据他们设置电流或电压的范围

还有   TOP K0 K1 H1 K1   这个命令每个部位都是什么意思

谢谢了,初学,请多指点.

网友D:
以04DA-H2为例,

Y=KX+B (OFFSET:当数字输出值为K0时的电压/电流输入值,GAIN:当数字输出值为K4000时的电压/电流输入值)

X表示输入的模拟量 Y表示输出数字量,当求出K,B后,根据你输入的模拟量可以推算数字量。

K,B的计算方法

OFFSET,GAIN为04DA的寄存器,如通道1的OFFSET为CR18,如通道1的GAIN为CR24.

OFFSET和GAIN是一个数值,可通过TO/FROM指令写入和读取,OFFSET和GAIN是有单位的,举例说明。

当04DA为电压模式时,OFFSET和GAIN的单位为0.00125V

当04DA为电流模式时,OFFSET和GAIN的单位为0.005A

以通道1为例求解K,B,电压模式时, CR24=4800,CR18=1600,根据OFFSET,GAIN的定义

4800*0.00125*K+B=4000

1600*0.0125*K+B=0

根据方程组求解K,B,K=1000,B=-2000

求出Y=1000X-2000,当输入5V电压时,转化的数字量为K3000

再看一下OFFSET,GAIN的定义

OFFSET:当数字输出值为K0时的电压/电流输入值(电压/电流值需要根据OFFSET的值*单位后计算出来)

GAIN:当数字输出值为K4000时的电压/电流输入值(电压/电流值需要根据GAIN的值*单位后计算出来)

以通道1为例求解K,B,电流模式时, CR24=4000,CR18=800,根据OFFSET,GAIN的定义

4000*0.005*K+B=4000

800*0.05*K+B=0

K=250,B=-1000

Y=250X-1000

网友C:
哦,谢谢了

讲的得好,请问哪有关于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D:
看说明书就可以,到时台达的模拟模块会写应用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