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名副其实的电气节能方法

楼主(2008-06-09):
讨论:名副其实的电气节能方法

网友A:
如节能灯,就是名副其实的电气节能方法!

网友B:
方法太多了

网友C:
什么场合就用什么方法

网友A:
电机、变压器,选用导磁率高,磁化性能软的作铁心,可以节约铁损耗!

网友A:
空调用夜间蓄冷方式运行节能;

网友A:
利用太阳能、风能发电、地热热水节能;

楼主(2008-08-24):
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D:
使用新材料节能的材料

网友E:
长距离大电流用电设备选用大一级别型号电缆

照明电路串二极管

不用电的时候记得把用电设备关掉,不要待机.

少点一个灯泡,少开一台空调 等等等

网友F:
这样的方法好多,要仔细说才可以的

网友G:
要少用甚至不用

网友H:
关掉总闸~~

网友I:
应用变频调速技术 省电节能

网友J:
改用有节能标志的产品!!

网友K:
回到原始社会  大家想象一下,如果全球此课开始全线停电24小时,那会是个什么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