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

楼主(2008-06-09):
  大家好,现在大功率的灯都要启动一会才会很亮,并不能频繁启动。现在我要一开就很亮,并能频繁启动,选什么灯比较合适?

网友A:
偶映像里好象只有碘钨灯接近你的频繁启动要求.另可考虑一下“海洋王”.

大家都说说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偶映像里好象只有碘钨灯接近你的频繁启动要求.另可考虑一下“海洋王”.

大家都说说看。

就碘钨灯了吧!

网友C:
启动一会才亮,不频繁启动,是为了保护灯丝。你这样要求,我不知道给你选择些什么牌子的?

网友D:
大功率的灯频繁启动,那灯的寿命就成问题了。

网友E:
没有这样的灯!!!!!!!!!!!!!!!!!!!!!!

网友F:
没有必要,最好还是不要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