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有单相和三相电 还有4相5相6相等多相电吗 呵呵

楼主(2008-06-09):
讨论:有单相和三相电 还有4相5相6相等多相电吗 呵呵

网友A:
不知楼主是哪个专业的高材生啊?

网友B:
楼主真能想象!

网友C:
1、你如果你真要2相4相5相6相电,并不难,都可以!

2、不过三相最好,不管是从发电、变电、输电、配电、用电那个方面说;

楼主:
能具体谈谈3相\的优点吗

网友C:
从发电看,三相电机效率高;比2相、4相都高;

网友C:
从输电看,三相电连接方便简单,用三根线输电比其它省、效率高;

网友C:
从用电看,和发电一样,三相电机效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发电看,三相电机效率高;比2相、4相都高;

为什么效率高啊

网友C:
简单说,同样功率的电机,单相的比三相的体积大,用才多,损耗多!

网友D:
看来还要等其他人也来回答的哦!

网友E:
一切设计工作在满足要求的前提下都追求简化、可靠,如果单相电能满足生产、生活需要,就不会有三相电。

网友F:
相越少越好-节省电线`现在铜多贵

网友G:
有用6相电的,大功率整流,+A,-A.+B.-B.+C.-C.减小纹波。

老刘,忙啊 !

网友:
 我看一相的同步也可以了哈

网友H:
世界充满想象

支持了

网友I:
回12楼:  不用电更节省,!

13楼说说你的6相电设备好吗?按你的说发应该称6线更合适一点!

网友J:
刘老大说的好,支持!!!!!!!!!

网友K:
要几相都能弄出来。原理一样的。

网友L:
按理说,中国以1为元,以9为大以9为尊,我看9相可能是最牛的,嘿嘿

网友M:
是相还是想?我还在想!

网友N:
不会吧!楼主是哪个行业的呀!!!

网友O:
好像有的中压变频器上就有用12相还是10几相的,当然还是用三相弄出来的。

网友P:
好像有,像水力发电机组

网友Q:
1  电有几相是有发电机决定的,小功率发电机就有单相的.

2  三相电是最适用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电机的转向问题,三相电很容易,因为三相电只有A B C A或A C B A这两种相序,三相以上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3  一家之言,多请指正

楼主(2008-08-24):
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R:
讨论这些问题,就像在讨论灯丝为什么用钨丝!浪费时间!

网友S:
实际上这也是有趣的,要是将来出现楼主说的4相5相就必定改写当今的电学定义了

网友T:
有的,在步进电机中常用到5相。

网友U:
引用 网友A:

不知楼主是哪个专业的高材生啊?

有意思

楼主(2009-01-10):
呵呵继续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V:
        理论上可以做到任何相的电机,但是:三相从发电、变电、输电、配电、用电等方面来说是最合适的,相数越多,效率越高。电源越平稳。可是结构就越复杂,在发电、变电、输电、配电、用电等方面来说就越不经济,反过来可以这样说,三相是折中之选。正常的生产当中有多相电源。6相,9相,12相……多用在整流电路。如要求比较高的直流电焊机等,主要要求是平稳。

       欢迎讨论hzh108475997@tom.com

网友T:
这是有的,我这的步进电机就是五相运行的。

网友W:
支持33楼

三相是处于多方面的考虑的折中之选,类似与几何图形的等边三角形,稳定性。和黄金分割点的规律相似。

网友X:
我看到过好几种线切割伺服电机就是五相电机。

我看到过某种机床电机,一大把线进去,电机里面都是线圈,说不清是不是N相电了。

网友Y:
期待继续讨论................

网友Z:
电镀等用的整流变压器次极就是多相的电,18相的够不够还有36相的,多相的电源都是专用的,特殊设备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