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火限位器

楼主(2008-06-09):
   请问各位前辈,有谁有断火限位器的接线图吗?

有电机连接,用接触器控制正反转的,我们公司的行车坏了,要自己维修,我还没有看到过这个东西接线方式

谢谢了!

网友A:
二根正转,二根反转,一根共用,一共五根线进。三根线出接电机。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行车中最普通的电器。

网友C:
这个东西实在是不好用,为此偶经常要再加两个行程或接近开关进行控制.

网友D:
是啊!这东西经常坏的。经常需要更换

网友E:
这个东西一定得用好产品,浙江正华(诺泰)起重机设备公司的产口是我们用下来最好的, 特别是新的 LX101型(老的是LX44 ) .  不错的产口,有需要联系.

-----------------------

正泰,德力西产品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网友F:
新买的断火限位器里都有接线图的,你按图接就是了.接完后再对着图检查一下有没有接错,

楼主:
我现在的控制正反转在接触器控制时已经换了两相了,我不想在更换控制里面的连接线了

请问各位这个还没有用断火限位器,不需要用它来控制正反转啊。各位有没有哪个控制接线图啊?

网友E:
你的意思是只有三条线到断火限位器上? 不用5条线?   正反转接触器输出3条线上断火?

这样无法实现断火限位的功能.

网友G:
断火器是在上下限时保护用的,一般工作不到那个位置的,也不容易坏的呀

网友H:
正方转接触器出来的六个端子(根线),二根正转,二根反转,一根共用,一共五根线进进断火啊。三根线出接电机。我们用的房山的LX101-20好用的吗

网友I:
断火器不是有个线路图的嘛,简单的很,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J:
一般接线盒里就有图的,不过导绳器很容易坏。我们都改成接近开关了

网友K:
我们厂用的都是7个接线端子的,两行三排,正反转接触器出来后5条线到限火器,两条正,两条反,另一条正反公用,左右两排接正反转,中间那排的两个接马达出来的两条线,单独的那个接马达出来的另一条线和接触器出来的那条正反公用线。

网友L:
其实可以把断火限位理解为继电器,升断两相停止,降断两相也停。5线,其中一线为公共线,需注意的是主继电器线路接线与普通限位接线不同

网友M:
通过接触器出来的三相电源接到断火器上能实现断火功能吗?我试了很久似乎不行只能断一相,反而造成电机缺相运行。

网友N:
非常容易坏,不是好咚咚

网友O:
把老的拆了看看

网友P:
这个东西又不难的,我第一次碰到时就直接接好了,根本没多想...

网友P:
不好意思,刚拍的,晚上灯光不好.就是这个线路吧?

网友Q:
断火器不是有个线路图的嘛,看看就知道的

楼主:
好的

谢谢各位了 !

非常感谢

我这个是个老产品,不需要更换,线路图也不清楚了。

网友R:
断火器很容易坏吗,刚帮人设计了一套葫芦门吊电气系统,正要去调试,容易坏,那以后不是经常要去处理问题

网友C:
还是安装两个接近或行程开关吧,这东西实在是不可靠.

网友S(2008-07-09):
引用 网友A:
二根正转,二根反转,一根共用,一共五根线进。三根线出接电机。

呵呵

刚开始接触的时候

看拉好大一会才搞明白的

网友T(2009-02-03):
各位师傅好:接触器上面有个白色的小圆柱体,上面两端标有"+"     ‘-"{正,负}是什么意思,起什么作用,怎么接线.请赐教,谢谢.

网友T:
20楼的师傅:线路图不清,能不能弄个清的,标清将接线端子号,并附文子将工作过程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U:
如果是上升和下降控制,应该先和按钮配和,

二根正转,二根反转,一根共用,一共五根线进。三根线出接电机

断火限位器里可以:左面两个端子上下对调,右面两个端子上下对调,配和调整

再一个就是也可:左右4个端子两两平行对调。根据按钮两个方向和电机两个方向适度调整。

网友V:
请教各位,电葫芦左右可以开得但上下不得,有谁知道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W:
二根正转,二根反转,一根共用,一共五根线进。三根线出接电机。

图片不错

网友X(2009-03-11):
引用 网友V:

请教各位,电葫芦左右可以开得但上下不得,有谁知道是什么原因呢?

你先看看上下的接触器吸合了没有,如果没有看看断火限位器是不是卡住了,断火限位器很容易卡住的。如果你们不是用的断火限位器那就是其他的限位开关了。还要看你的断火限位器是安装在控制回路还是主回路上。按着图纸一步一步的查,不会很难的

网友Y:
断火器盖子里面不是有个线路图的嘛

网友V:
对:yczyqc 关于引用浪子传奇 的回复内容:

请教各位,电葫芦左右可以开得但上下不得,有谁知道是什么原因呢?

你先看看上下的接触器吸合了没有,如果没有看看断火限位器是不是卡住了,断火限位器很容易卡住的。如果你们不是用的断火限位器那就是其他的限位开关了。还要看你的断火限位器是安装在控制回路还是主回路上。按着图纸一步一步的查,不会很难的

内容的回复:在此,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