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MACSV系统软件现在最高版本

楼主(2008-06-09):
请教: 和利时MACSV系统软件现在最高版本是哪个

网友A(2008-09-26):
MACS 5的最新版本 会是 Macs6么? MACS的最新版本是 MACS 6还差不多。

MACS 6 目前主要是 给核电的 NM系列用,SM也可以用,暂不支持 FM。

晕。Macs5(MACS V)的最新版本应该是 MACS V 1.0SP4.

网友B:
MACSV的最高版本是MACSV 1.1.0+SP2

网友A:
记错了,呵呵,

查了下, 是MacsV 1.1.0 + Sp4。

网友A:
就版本而言,还是建议 大家有补丁就打补丁,

补丁有多新,就打多新的补丁,--补丁 最主要的功能不是 增加新功能,主要是修正Bug。

大版本 倒是没必要过去追新。

网友C:
是啊,只要能稳定运行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