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流电源

楼主(2008-06-10):
学习电路时,遇到一个问题:输入交流220V,输出直流24V,输入部分未使用交流变压器,

直接使用了一个电阻串联一个电桥,然而用万用表测量电阻却无法测出电阻值,电桥的输出电压

测量是24V,是什麽原因?

网友A:
最好是把电阻拆掉量,应该是有阻值的,这样量有可能通过桥臂把负载上的电阻量出来

楼主:
我是把电阻拆下来测量的,电阻估计很大,万用表测不出来.不清楚与桥堆串联一个多大的电阻才能输出24伏?

网友B:
多大的电阻啊万用表量不出来?

网友C:
这个电阻已经烧坏了,所以测出来是无穷大!

网友D:
应该是有阻值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把电阻拆下来测量的,电阻估计很大,万用表测不出来.不清楚与桥堆串联一个多大的电阻才能输出24伏?

这不是你说的没阻值,是无限大,大概是断了。用电阻降压的缺点是负载稍大时电压就下来了,电阻也很热,最好是加上你的负载先串个大电阻,然后测量电压后在减小阻值,并注意电阻的功率

网友E:
可能是个降压电容,电阻的话一般也要好几K.

楼主:
请教大华在线:该电路判断是电阻降压,如果需要输出直流24伏,那麽需要串联一个多大的电阻?如果需要输出直流12伏,需要串联一个多大的电阻?

如何计算选择?我看到好多简单的电源模块都是用串联电阻的方式,而不用变压器.

网友F:
常用的是将压电容,这样的电路相当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