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力士乐数控加工指令BST的含义及使用

楼主(2008-06-10):
      BST<目标标示行>,含义的解释为:跳转到标示行停止,等待命令继续执行。以以下程序为例,请问在何种情况下继续执行N0024标示行的指令。
..........
..........
N0022 BST .STEP03
N0023 STEP03
N0024 GAX(3:C1)
..........

网友A(2008-12-29):
哈哈,这个是MTC200得应用指令,你还是看看书吧,不难,小声地说:这应该是我98年编的程序. N0024要执行要等C1轴自由才可以.GAX 是用来抓取该轴的指令 C1轴不属于该程序通道,所以要等C1轴在它所在的通道释放(用完后)才可以,搂主是哪个单位的.谢谢清告知

网友B(2009-02-26):
indramat大哥,这个问题他得看自带的帮助文件就可以了,就不用讲了吧,

应该是别的控制其,比如2号要fax(3:c1)才可以,你可以看看其他驱动器谁在用这个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