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抗器参数说明

楼主(2008-06-10):
电抗器参数  AC690V 1150A/13V 3P,其中13V表示什么啊?希望各位大侠给予解答,顺便说明一下电抗器的原理就更好了。

网友A:
1150A负载时对应电压降。。

楼主:
TO 1楼,谢谢解答。是电抗器的压降吗?

网友B:
是指通过电抗器后的电压降吧。。如690V进线,675V出线。请行家确认。

网友C(2009-03-01):
      13v是指当通过电抗器的电流达到1150A 时,电抗器两端的电压降为13V,电抗器使用在不同的地方,发挥不同的作用,电抗器与用电设备串联使用时,一是限制电路的电流,二是抑制高次谐波。

网友D:
请问3p又是什么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是指通过电抗器后的电压降吧。。如690V进线,675V出线。请行家确认。

我不是行家,不知能不能请确认?如果允许东方确认的话,东方才来确认。

XW:不要啰嗦,你能确认什么呢?

东方猜想不再喝酒 的回复内容:是指通过电抗器后的电压降吧这个对。

XW:那是不是“690V进线,675V出线”?

东方:这个不对!

XW:这个可以对!

东方:这个真的不对!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请问3p又是什么呢?

三极.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D:请问3p又是什么呢?

三极.

三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