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富士FVR-G5奇怪故障

楼主(2008-06-10):
一台富士FVR-G5的变频器,送电显示00.00,但是面板上的按键都不起作用,操作没反应,外接控制启动也没反应,请教各位达人,这是哪的问题,我这有二台都是这样的情况

网友A:
更改下参数或频率

网友B:
G7都够老了,G5还有在用的;FUJI的变频器做的真不错;

网友C(2008-09-07):
把你联系方式告知,我这里也有G5在用,共同探讨一下。

网友D:
里边的参数能改嘛

网友E:
换个键盘试试

网友F:
键盘到CPU有可能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