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控制仪表
电流表三项不平衡

楼主(2008-06-10):
我单位一台10KV 560KW电机 AC两相接两台电流互感器 三台电流表 实际工作中有一相与其他两相相差两倍 不知为什麽 有谁知道 学习了先!

网友A:
我给一个接线图,你看看是不是这样接?
一般来说,主要是检查同名端是否正确。互感器方向是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