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8-06-10):
AB变频器报F5故障,怎么处理啊!

网友A:
手头没有AB说明书,请楼主看看F5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
AB变频器报F5故障,F5故障是过电压,可能是制动电阻的问题。

网友B(2008-07-10):
可能是制动电阻的问题。

网友C(2008-09-18):
哪有AB700系变频器说明书,谢谢

我的邮箱是liyh51@163.com

网友D:
我记得以前我遇到过,用在行车上,下掉的时候总是过压,后来发现是制动电阻的一端断开!

接上就可以了!

网友E(2008-10-19):
也有可能是设定的减速时间太短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