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Schneider)PLC
新手请教Unity Pro中TON定时器的用法,多谢!

楼主(2008-06-10):
TON定时器常用的时间定义方法一般为S(秒)、MS(秒),如T#2S。请问能否用分钟、小时、天、月、年来定义时间,请教大家了,谢谢!

网友A:
分别是它们的英语缩写,s ,m, h.

网友B:
看帮助吧,看了帮助不会再来问

网友C:
可以用系统字提供的实时时钟功能,%SW49---%SW53,帮助文件可查到.

网友D:
TON的时基用小时就足够了呀.不知道你还要用天\月年做什么?系统字%SW有内部时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