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伺服速度计算

楼主(2008-06-10):
台达伺服速度的计算方式:

 台达B系列400W电机,3000RPM,40EH2PLC  通过设置电子齿轮比,PLC发出1PLUSE ,机械走0.001MM,请问各位达人伺服的最快速度能设置多大?

网友A:
我们伺服的最大输入脉波频率是差动传输方式:500KPPS,开集极传输方式:200KPPS,所以电机的转速为3000rpm.当电子齿轮比为1:1时,plc发10000个脉冲对应电机走一圈,机械走一个螺距。

网友B(2008-07-25):
引用 网友A:
关于我们伺服的最大输入脉波频率是差动传输方式:500KPPS,开集极传输方式:200KPPS,所以电机的转速为3000rpm.当电子齿轮比为1:1时,plc发10000个脉冲对应电机走一圈,机械走一个螺距。

这位大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