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电容

楼主(2008-06-10):
如题,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A:
CBB电容,2.2uf,630v

网友B:
接220V的电容有很多这样子的。

网友C:
1楼回答很正确.

网友D:
2.2uf,630v ,

主要用于高电压的场合

网友E:
1楼说得不错,我同意!!

网友F:
满象巧克力的呵呵

网友G:
电路板上都有,很普片。

网友H:
CBB电容,2.2uf,630v ,不错啊

网友I:
是啊    CBB电容,2.2uf,630v ,

网友J:
  w 我都还以为是 涤纶电泳啊

网友K:
电路板上都有

网友L:
我这是称它高压电容.

网友M:
CBB无级电容,2.2uf,630v

网友N:
用于交流220V电源滤波或指示灯降压.

网友O:
1楼说得不错,我同意

网友P:
1楼说的完全正确!!我最近做一个逆变器,,后级输出就用到过这种电容

网友Q:
 电容器的标法是多种比较乱,有数字标法,有色标法,有代号标法,等等很多电工都会搞乱不奇怪。

网友R:
1楼说得不错,CBB电容,2.2uf,630v

网友S:
电子镇流器上有这东西。

网友T:
引用 网友R:
1楼说得不错,CBB电容,2.2uf,63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