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四台变频器同步问题

楼主(2008-06-10):
有一连续生产胶带的设备,现在要改造。要用四台变频器控制输送链板、加压辊的转速以达到同步。请问用同步控制器能否实现。

网友A:
用个同步控制器就行了;

楼主:
谢谢:我看到两种同步控制器。都要求用反馈信号,设备的线速度要求不是很高,如果不用反馈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B:
那用丹佛斯2800系列的 就可以做到

网友C:
用一台大变频器同时驱动死台电机是最简单 的啊

网友C:
呵呵不好意思,打错字了,是四台电机不是死台电机,特此更正一下!

楼主:
不好意思,我没说清楚,四台电机带动的减速机的减速比不一样。

网友D:
ABB800的变频器带负荷板,只要把四台变频器的出力(负荷%)控制接近就没问题了。

网友E:
如果同步性要求不是很严格,我同意gydzx的,用一台驱动

网友F:
y用变频器的输出频率端子实现

网友G:
推荐LZ您使用ALPHA6000系列变频器,不需要同步控制器,多种总速度给定方式(4-20mA/0-10V、通讯、端子up/down),每一台的速度输出信号(4-20mA/0-10V任选)作为下一台速度输入输入,输入信号根据减速机速比进行0-100%调整,每一台还可以加up/down微调。

网友H:
变频器是异步电机调速设备,不能实现位移定位控制,更不能实现所谓同步控制;

网友H:
1、变频器是异步电机的调速设备;

2、变频器只可以控制电机的角速度ω,无法控制电机的角位移α;

3、因为角位移 :α = α0 +ωt +(1/2)(dω/dt)t^2,变频器可以调节角速度ω的大小,但无法确定初角位移α0 ,以及角速度ω的变化率(dω/dt)对时间的积分;

4、所以从原理上讲,变频器无法实现两台电机的同步运行,即角位移相等;

5、尽管有人从开机的时间上、工作的时间上、速度ω上想方设法,但是要做到同步或准同步都是不可能的;

6、要实现同步,必须用步进的方式,完全控制角位移的方式进行;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原设备的四台减速机是采用机械调速的,要在原基础上改造采用步进方法改动太大。用户建议用变频器加同步控制器控制方案。请问谁用过,请传授相关的使用方法或经验。

网友I:
每台电机进行测速,根据实际的速度进行补偿,也 就是闭环控制,应该可以做到电机转速同步,但是机械的偏差也要考虑进去,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网友G:
老刘啊,老刘!你咋到处给自己出风头啊,你总爱标新立异的谈自己的观点。LZ提的问题具体什么设备我们不得而知,用变频器能不能满足要求也不清楚我们只是提供思路,但目前至少在造纸、化纤、印刷、轧钢、电线、电缆、只要有多电机同步需求的都可以用变频器(或者直流调速器)来完成,你目前又冒出了步进电机,其实步进和伺服都是用在小功率的位置控制的,和多电机的速度控制是两个概念。切随着变频器性能的完善,目前已经有简易伺服的变频器。把自己真懂的讲出来别人会感谢您的,不懂装懂那会害人害己,很多的帖子我真的好长时间没有回了,当我看到一些新手看了您的一些错误引导还对你死心塌地的喊您老师我心都发寒!好好体会一下当您后来发现自己的言论是错误的,而当时又那么多的学生按照您的言论在行事的内心体会吧!再次送您一句话“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师者,授业解惑”好好干点别人尊称您老师的事!

网友J:
一个只会纸上谈兵。。毫无工程专业经验的马谡型人物。。!

网友D:
我原来所在单位为造纸厂,就用过3台变频器拖动3个电机,用ABB的变频器的负荷板实现的,如果用同步控制器(西安就有做的)可以咨询一下,我感觉不应挺难。

网友H:
1、所以从原理上讲,变频器无法实现两台电机的同步运行,即角位移相等;

2、szalpha 为什么不说出能同步的道理来???

网友H:
变频器是调速装置,而且是异步电机的调速,要实现多台电机同步是不可能的!

网友K:
楼主.我公司烘道全是用变频来实现同步的..全经过我的手搞的..实践还可以...782585027@qq.com....qq:782585027

网友L:
用一台变频器的输出;把别的变频器二台调到相同频率话;是不是我们只要调它的输入0---10V可变电压就可以了呢

网友G:
从实践上讲,目前的多传动点同步控制还就只有交流变频及直流调速(早期有滑差调速、整流子调速等)但就是没有你讲的步进(你想反驳我的话就讲个步进同步的例子),且在以后直流调速还有被交流变频取代的趋势。想知道同步的原理就想想部队排队怎么齐步走的吧!

我在2000年就已经做过造纸厂21个传动点变频同步了,比你列的两电机同步要多的多!

楼主:
22楼你好:请将你的方案说一下。也可给我发邮件。地址用消息发给你。谢谢。

网友H:
“想知道同步的原理就想想部队排队怎么齐步走的吧!”

“部队排队怎么齐步走”的条件:

1、起始同步;

2、速度同步;

3、加速度同步;

网友H:
“因为角位移 :α = α0 +ωt +(1/2)(dω/dt)t^2,变频器可以调节角速度ω的大小,但无法确定初角位移α0 ,以及角速度ω的变化率(dω/dt)对时间的积分;”

而变频器无法实现其中一种条件:

1、起始位置无法一致;

2、加速度无法同步;

3、速度无法同步;

网友H:
速度同步,即步调一致,即同相;

网友H:
你说的你实现同步,实际上不是同步,你只是不断调整加减位移量,使之相等,这叫作人工闭环控制!

网友M:
是的,现在用都是这样的啊,

网友M:
你要四台电机同步,一个四位同步器,要三个角位传感器.那样在能用.

网友N:
麻烦LZ把情况发到我的邮箱:huyanchao360@163.com

留下电话方便联系,各位工友各持观点,"参照物"不同,实际与理论相差,公司要得是正常高效生产!

网友B:
可以看出刘志斌并无太多项目经验

有时候工程要求的“同步” 只是近似的概念,能满足工艺要求就OK

我做过6台变频器的同步,上一台的频率输出作为下一台的频率参考

网友H:
   “工程要求的“同步” 只是近似的概念”

1、这就是我说的“实际上不是同步,只是不断调整加减位移量,使之相等,这叫作人工闭环控制!”

2、“ 死亡骑士”虽然有“太多项目经验 ”,可是见解和我的没有两样;

网友O:
用丹佛斯的同步卡即可以做到,位置控制,我做过四台电机的同步不过要有编码器反馈

同步控制器就不需要了,效果很好堪比伺服,只是小功率价格没有优势,在11KW以上较好

网友P:
“工程要求的“同步” 只是近似的概念”

1、这就是我说的“实际上不是同步,只是不断调整加减位移量,使之相等,这叫作人工闭环控制

看来着个刘工确实是只讲理论,不注重实际,在现实的工控领域,变频同步调速是很成熟了,

网友P:
多台变频同步控制有几种方式,但一般要求变频器是同一型号

1:用PLC通讯控制,或者PLC的I/O输出直接控制几台变频器端子UP/DOWN,完全可以做到同步运行.PLC程序很简单

2:外接同步控制器,有数字量和模拟量之分,根据使用场所选择,一般数字量不容易受到干扰

3:多台变频同步控制可以用一台机器的0-10V输出作后面机器的输入,但这种方式容易失速

网友H:
“变频同步调速是很成熟了”,同步定位!

网友Q:
to 刘志斌

在工程上同步是指速度差在允许范围以内,

你要实现完全同步是不可能的,就算是用步进,你能保证你的所有的驱动的触发同时然后电流上升同时每台电机的负载惯量相同电机加速度相同?

做工程没那么死的要求

网友R:
同步的方法很多,还是要根据工艺要求,及精度要求,选择一个满足要求,成本较低的方案,  我作过一条纸箱生产线,    裁断部分要求精度达到1MM,就是飞剪控制,要求较高,用的是伺服,   其它的有用PLC模拟量的,也有用PLC的继电器作UP/DOWN的,还有用变频器的模拟输出带动的.主要是满足需要就好,

网友G:
某人把我们讲的多传动同步和单电机位置控制混淆在一起谈,能讲清楚吗?

网友H:
“你要实现完全同步是不可能的,就算是用步进,你能保证你的所有的驱动的触发同时然后电流上升同时每台电机的负载惯量相同电机加速度相同? 做工程没那么死的要求 ”

1、我同意上述意见;

2、从同步的自动化概念就是同相、初始同相的自动控制过程,变频器是调速器,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动同步控制;

3、但是工程上,可以用人工控制的方式,还有其它准同步控制方式,也可满足不同精度要求的同步控制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