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功率的节能灯有多大

楼主(2008-06-10):
有这方面的产品网站没,我查到的最大的只有100百瓦,有点小,有没有500瓦左右的,谢谢

网友A:
那还不如用小射灯呢!

网友B:
没有注意啊,你在查查看啊

网友C:
没有,再大就用汞灯,钠灯,镝灯,

网友C:
这些灯相对于白织灯也是节能的,

网友D(2008-09-11):
引用 网友C:

没有,再大就用汞灯,钠灯,镝灯,

网友E:
这个最大有265W的

http://www.sen-lu.com/product_12u.htm

网友F:
现在市场上的很多大功率节能灯,实际上的功率都没有所标称的那么大。我估计这个265W的实际电流也就是1A左右。这是他们的数字游戏。

网友G:
呵我们工厂现在新安装的照片都是265W的节能灯呢,呵照明还是不错的

但是电子电路不是很耐用的,除非买正牌的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