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三菱PLC2N和威纶屏的问题

楼主(2008-06-10):
一开始我用274软件解压缩270的文件后乱码,我现在呢重新用274做了个程序,但是下载到屏上以后在使用过程中还是会出现 (PLC responsed error)(Always responsed error Delay)  还会反映迟钝  PLC和触摸屏程序都没错(MT510的).谢谢!

楼主:
还有问题:威纶和三菱PLC的接线图上的插空针脚到底是指连线上的头 还是分别是屏上和PLC上的座.谢谢

网友A:
仔细看看连线 是否做错了

通讯参数设置

别的没有了

QQ 380311035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问题:威纶和三菱PLC的接线图上的插空针脚到底是指连线上的头 还是分别是屏上和PLC上的座.谢谢

上面是写的MALE就是公头,写的是FAMALE(就是母头啦),英文不知道对不?

黑-1,棕-2,红-3,橙-4,黄-5,绿-6,蓝-7,紫-8,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

楼主:
对:wangqi0688 关于

仔细看看连线 是否做错了

通讯参数设置

别的没有了

QQ 380311035

通讯线也是对的, 参数设置也是对的; 我弄不明白的也就是在这里,谢谢你的答复

内容的回复: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 我问的问题是 他们分别是通讯线上的头;还是在屏上和PLC上的座,  公母插头我知道的.

网友C:
很明显,你现在是在讲屏与PLC的连线,当然是通讯线上的头(通讯线上的头也是和座相连的)

网友D:
你有什么问题,就加我QQ:470331240,我为你详细解答吧

网友E:
买条现成的线 很容易通讯的

楼主:
我已经解决了  谢谢

网友F(2008-08-12):
楼主,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Fx2n与威纶的屏,把三菱那根线改成母头,485通讯

也出现Always responsed error ...Delay...

不知楼主是怎样解决的?

网友F:
可能楼主不再光顾这里,也烦请各位大侠能指点迷津

网友G(2008-11-15):
引用 网友F:

楼主,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Fx2n与威纶的屏,把三菱那根线改成母头,485通讯

也出现Always responsed error ...Delay...

今天也遇到这样的了 还在解决中

不知楼主是怎样解决的?

网友H:
呵呵;这种还是用现成的线吧;

网友I:
无锡市云川工控技术有限公司 ( http://www.wxcmc.com/ ) 专业生产文本显示器、触摸屏、变频驱动等产品。
现公司为回报社会,低价供应单色3.7英寸文本显示器,每台仅需260元。
该产品性能优越,可直接代替OP320-A和MD204L,支持多种PLC,支持自由通讯协议。
公司拥有雄厚的技术积累,所有产品拥有自主产权,可为众多客户做贴牌、代工。
欢迎广泛合作。15995251931

网友J(2009-08-10):
我们这里也出现了这样子的问题,有劳各位高人指点。

网友K:
对于这种问题,肯定是通讯线焊接错了的缘故。说明书上说的8针圆头,指的是PLC座子的管脚排列,所以大家焊接通讯线时,

需要看清楚。请楼主将1,2脚对调一下试试看。

网友L:
厂家直销 大量现货 欢迎询价
西门子CP5612MPI通讯卡6GK1561-1AA00各种解 密软件、总线电缆、6XV1 830-0EH10
总线连接器OBB41 OBB12 20针 40针连接器导轨 CP5611卡.6XV1 830-2AH10
三菱PLC编程电缆:USB-SC09.SC-09
西门子PLC电缆: S7200PLC电缆 :USB-PPI+ PC-PPI
S7300PLC电缆 USB-MPI+ PC-MPI+ S5系列:PC-TTY LOGO电缆S
欧姆龙PLC电缆:CQM1-COF02 USB-CIF02 USB-CN226 CS1W-CN226 等富士、台达、松下、施耐德、永宏、GE、HITECH人机界面、PRFACE人机界面、AB、爱默生等各种品牌的PLC编程电缆!
Plc锂电池 F2-40BL A6BAT MR-BAT PM-20BL Q6BAT Q2MEM-BAT 3G2A9-BAT08 C200H-BAT09 CPM2A-BAT01 FBT030A FBT020A BR-2/3A BR-2 LIBAT-H BBCV2 6ES7 971-1AA00-0AA0 SL-750 SL-360 SL-770
专业 批发 plc锂电池plc编程电缆 西门子总线电缆/连接器 西门子CP5611通讯卡吗?
QQ :809786900 电话:15817752475
各种型号、品牌编程电缆价优!西门子附件
西门子CP5611 MPI通讯卡6GK1561-1AA00
Profibus总线连接器(35带编程口)
Profibus总线电缆 20针前连接器 40针前连接器
CP5611卡 DIN导轨(830mm)热插拔导轨(530mm)
PLC锂电池!
电话:15817752475 联系人:罗小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