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ityPro可以对43412A编程吗?

楼主(2008-06-10):
我看unity Pro的帮助,看到可以连接43412A,请问各位,可以直接使用unity pro对43412A编程吗?

还是说哪个版本的Unity pro可以实现对43412A编程?

楼主:
 要沉了,顶一下,希望各位给点建议

网友A:
我用UNITY PRO 3.1,在新建工程里有43412A/U,应该可以.

楼主:
是这样的,不知道能不能连上。原来的3.0也有这个CPU

网友B:
要看CPU的固件版本,140CPU43412分A和U两个版本,A表示CONCEPT编程平台,就是老QTM产品;U表示Unity Pro编程平台,是Unity平台下的产品.

如果想用Unity Pro对43412A编程,必须先用刷新固件的方式把CPU刷成43412U的固件版本,这样才能使用.

43412A里用老concept编的程序需要用convert工具转换一下,才能在Unity Pro下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