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们看看施耐得PLC与计算机连接不上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8-06-10):
今天买了一个RS232/RS485转换器,作了根编程电缆与PLC连接后提示:

程序级别不被TWIDOSOFT3。2管理。

请大家指点什么原因。

急需帮助,谢谢。

是设密码了吗?

楼主:
是编程软件的事吗?跟上次提示的不一样。

网友A:
什么样的PLC,lz说的详细一些

楼主:
我的感觉,是编程软件的事。

谢谢大家的回复。

楼主:
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指点。

先谢了。

网友B:
下载新版的编程软件  V3.5  最好把硬件也升级一下

楼主:
请问:  某某某
你那儿有高版本的编程软件吗?

谢谢。

网友A:
我今天看了一下twidosoft,可能是程序级别设置了,没有用过,只是猜测

楼主:
谢谢,霜天晓角

关于软件的安装和授权的问题,能说一下步骤吗?

谢谢。

网友C:
我的感觉,是编程软件的事

网友D(2009-02-27):
这个软件没用过,不过感觉是编程软件的设置问题,编程电缆通讯接口的设置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E:
可能是PLC 通讯口的问题

楼主(2010-03-25):
又碰到同样的问题了,忘了怎么处理得了,请大家帮忙。

谢谢。

楼主:
请大家帮忙。

谢谢。。。。。。。。。。。

楼主:
问题一解决我用光盘上的编程软件点安装,然后原软件(3.2)自动更新为3.5.

在安装时需要连到网络上。

然后就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