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万用表判断电容和三极管的好坏

楼主(2008-06-10):
请问各位大哥,如何不拆下电容与三极管就能够用数字万用表测量其元件的好坏.

网友A:
看下电工手册上面都有

网友B:
在路测量一般是不准确的,

还要看与其连接的元件,如果有一端连接的元件是等效电阻较大的话,在路测量是可以的 ,否则是不可行的;

电容有冲放电现象;三极管内有两个PN结,可以测出两个二极管的特性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