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的高速计数器可以设置计数方向吗?

楼主(2008-06-10):
在看信捷PLC的说明资料时,只看到讲解其高速计数器的递增计数。高速计数器可以递减计数吗?

XC3的单相输入最高计数频率为多少?

楼主:
没人回答?

网友A:
高速计数器可以递减计数吗?                                 m8138=on时

XC3的单相输入最高计数频率为多少?                  X0=80K,其他10K

楼主:
M8138 on 时所有的高速计数器都递减吗?

网友A:
不可。M8138针对的是普通计数器。高速计数器不可指定方向,但有一个变通的方法:  采用脉冲+加方向 模式C620,控制X1的通或断来决定加减计数。

另请注意:请将帖子发表在信捷PLC论坛,以便引起我们注意。公用论坛可能会注意不到。

楼主:
那这个样子就不好用了。需多占用IO点数。

网友B(2015-12-20):
XC 系列高速计数功能共有三种计数模式,分别为递增模式,脉冲+方向输入模式, AB
相模式。最高频率XC3的14点位10K。24,32,48点均为80K,就X0输入点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