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通讯距离问题

楼主(2008-06-10):
各位MODBUS高人请指教:有个项目有40个台达PLC,分散分布在2KM范围内的各处,请问:用485走MODBUS协议能通讯上吗?(在加中继的情况下)在线等,各位高人不吝赐教!

网友:
MODBUS用的底层协议是RS485,加中继的话最大距离也就1200米,你这个距离有点大,估计有点玄

楼主:
TO  孜:
            首先很感谢您的回复。
             上面是西门子的一个资料。他的加中继能达到9600M。请您看下

网友:
这个东西不太好说,如果可以用对通讯速度影响很大的,你可以咨询下卖中继的厂商

网友A(2008-09-02):
请问用232,最大多远》?

网友B(2008-10-30):
请问用232,最大多远》?
232大概15米吧

网友C:
232传输距离只有十几米

网友D:
加中继最大距离也就1200米,我也有此印象.

网友E:
2km的通信距离,中间加一个中继器就足够了。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36295

网友F:
就算加上中继,RS485的带载能力也有限,40pcs之多有点累,具体的还要看台达485的驱动能力了。另外有一点,Modbus是一主多从的协议,主站由哪个设备扮演呢?数据的交互影响速度,估计你的这套系统要以秒来计算执行周期,效率太低了,不适合工业使用。

网友G(2009-08-28):
对 我 也 有 帮 助 。

网友H:
1200米是1M速率的距离。距离和波特率直接相关,降低速率可以延伸距离。

网友I(2009-11-03):
1M1200米是理论上的吧?!   带屏蔽的双绞线, 1200的速度是可以的!   主要视现场设备而定!  高频设备和大功率设备比较多就不好说了!

网友J:
用我们公司的rs485-CAN转换器,可以实现RS485 MODBUS协议6公里传输,180元每台

济南伦渠自动化公司专业生产以下产品:
1-1 SC-09 三菱FX2/FX/FX2n/FX1S/FX1N系列用编程电缆 38元
1-2 USB-SC09 三菱FX全系列PLC编程电缆 120元
1-3 QC30R2 三菱QCPU (Q模式)系列用编程电缆 45元
1-4 FX-20P-CAB0 三菱FX编程器到FXo/FX2n/FX1N等系列PLC连接电缆 25元
1-5 PC-PPI 西门子 S7-200PLC编程电缆 (6ES7 901-3CB30-0XA0) 40元
1-6 USB-PPI USB接口的西门子 S7-200PLC 编程电缆(6ES7 901-3DB30-0XA0) 120元
1-7 USB-PPI+ 隔离型USB接口的西门子 S7-200PLC编程电缆(6ES7 901-3DB30-0XA0) 170元
1-8 PC-TTY 西门子S5 PLC用编程电缆 长度3M (带指示灯) (6ES5 734-1BD20) 160元
1-9 GPW-CB02 GPW-CB02 GP触摸屏编程下载电缆 100元
1-10 USB-CIF02 USB接口的欧姆龙CPM1、CPM1A/2A、CQM1、C200HX/HG/HE和SRM1 PLC编程电缆260元
RS232/485/422/CAN/TTL接口转换器
序号 型号:点击进入详情 产品名称 价格 光隔型价格
1 232485CW 防静电RS232/RS485转换器(无源有源型) 40元
2 232485IW 防静电RS232/RS485转换器(无源工业型) 65元
3 232485EW 防静电带突波保护型RS232/RS485无源转换器 150元
4 232422IW 防静电RS232/RS422转换器(无源工业型) 90元
5 232CANIW 防静电RS232/CAN转换器(无源工业型) 150元
6 232TTLIW RS232/TTL无源转换器 55元
7 232485IH RS232/RS485转换器(工业亚当模块) 170元 200元
8 232485EH 防雷型RS232/RS485转换器(工业亚当模块) 210元 240元
9 232422IH RS232/RS422转换器(工业亚当模块) 170元 200元
10 232422EH 防雷型RS232/RS422转换器(工业亚当模块) 210元 240元
11 485422IH RS485/RS422转换器(工业亚当模块) 150元 180元
12 232CANIH RS232/CAN电平转换器(rs232超远程5公里驱动器) 190元 220元
13 485CANIH RS485/CAN电平转换器(rs485超远程5公里驱动器) 190元 220元
14 422CANIH RS422/CAN电平转换器(rs422超远程5公里驱动器) 200元 230元
15 232TTLIH RS232-TTL有源转换器(工业亚当模块) 120元 150元
16 485TTLIW RS485-TTL有源转换器(嵌入式小板) 55元
17 485TTLIH RS485-TTL有源转换器(工业亚当模块) 120元 150元
18 CANTTLIW CAN-TTL有源转换器(嵌入式小板) 120元
19 CANTTLIH CAN-TTL有源转换器(工业亚当模块) 200元 230元
中继器 驱动器 隔离器
20 232232IW RS232光隔中继器 隔离器(无源型) 3线/5线 80元 120元
21 485485IH RS485中继器 隔离器(工业亚当模块) 32节点 200元 240元
22 422422IH RS422中继器 隔离器(工业亚当模块) 32节点 220元 260元
23 485485EH RS485中继器 隔离器(工业亚当模块) 256节点 300元 340元
24 422422EH RS422中继器 隔离器(工业亚当模块) 256节点 300元 340元
25 CANCANEH CAN 中继器 隔离器(工业亚当模块) 110节点 260元 300元
26 LONLONIH LONWORKS中继器 隔离器(78Kbps) 800元 1000元
光纤转换器、收发器、光端机、视频光端机
序号 型号 产品名称 多模价格 单模价格
27 OPT 光纤收发模块 130元 150元
28 TTLOPTIH TTL-光纤转换器(光端机) 360元 390元
29 232OPTIH RS232-光纤转换器(光端机) 360元 390元
30 485OPTIH RS485-光纤转换器(光端机) 360元 390元
31 422OPTIH RS422-光纤转换器(光端机) 360元 390元
32 CANOPTIH CAN-光纤转换器(光端机) 400元 450元
33 485OPT485IH RS485-光纤中继转换器(光纤总线型) 720元 780元
34 422OPT422IH RS422-光纤中继转换器(光纤总线型) 720元 780元
35 CANOPTCANIH CAN-光纤中继转换器(光纤总线型) 1000元 1100元
36 RJ45OPT 10M/100M自适应以太网光纤收发器(光端机) 190元 220元
37 RJ45OPT1000 1000M以太网光纤收发器(光端机) 1600元 1900元
38 1SP 一路视频光端机 690元
39 1SP1SJ 一路视频光端机 加一路反向数据 750元
40 2SP1SJ 二路视频光端机 加一路反向数据 1500元
41 4SP1SJ 四路视频光端机 加一路反向数据 2200元
42 8SP1SJ 八路视频光端机 加一路反向数据 3600元
43 LONOPTIH lonworks-光纤转换器(光端机) 2000元 2100元
无线转换器、短信猫、彩信猫
序号 型号 产品名称 可靠150米价格 可靠400米价格 可靠800米价格
44 TTLWIRELESS TTL-无线转换器 300元 600元 1000元
45 232WIRELESS RS232-无线转换器 300元 600元 1000元
46 485WIRELESS RS485-无线转换器 300元 600元 1000元
47 GSMMODEM GSM短信猫/彩信猫 600元 1000元
48 GPRSMODEM GPRS短信猫/彩信猫 600元 1000元
49 CDMAMODEM CDMA短信猫/彩信猫 800元 1200元
50 FANGDA 手机信号放大器 800元
51 PINGBI 手机信号屏蔽器 500元 900元
52 TANCE 金属探测器 300元 600元
USB转换器、以太网转换器、串口服务器、lonworks转换器

53 USB232C USB-RS232串口转换器 60元
54 USB232I 真正的USB-RS232(标准DTE接口)转换器 160元
55 USB485422I USB-RS485/422转换器(USB2.0) 210元/220元
56 232TCPI RS232-以太网转换器 400元
57 485TCPI RS485-以太网转换器 400元
58 422TCPI RS422-以太网转换器 400元
59 232SERVER 串口服务器 2口/4口/8口 600/800/1200元
60 232LONI RS232-LONWORKS转换器 1000元
61 485LONI RS485-LONWORKS转换器 1200元
62 LONHUB LONWORKS集线器 中继器 2口/4口/8口 600/1000/1600元
63 LONROUTER LONWORKS路由器 2口/4口 1600/2600元

集线器HUB 共享器
64 4232HUB 4口 RS232 共享器 集线器(HUB) 1主3从/4主 190/220元
65 8232HUB 8口 RS232 共享器 集线器(HUB) 1主7从/8主 290/320元
66 4485HUB 4口 RS485 集线器(HUB) 1主3从/4主 360/460元
67 8485HUB 8口 RS485 集线器(HUB) 1主7从/8主 700/900元
68 4CANHUB 4口 CANBUS 集线器(HUB) 1主3从/4主 500/600元
69 8CANHUB 8口 CANBUS 集线器(HUB) 1主7从/8主 1000/1200元
70 5VGA VGA共享器 驱动器(一台计算机带四台显示器) 80元/170元

71 DCLB 电磁滤波器(通讯用)/防雷器(通讯用) 160/190元

山东济南伦渠公司,专业生产rs232-rs485/422/can/lon/光纤/以太网转换器 隔离器 中继器 远程驱动
器 串口扩展器 串口服务器 豪克能超声冲击疲劳应力消除设备 冲击枪 振动时效 增强疲劳强度 西门子
编程电缆 三菱编程电缆
光纤 交换机 光纤收发器 光纤转换器 光端机 光纤MODEM 光纤网卡 收发器机架 视频光端机 TCP转换器
多功能转换器 485转换器 RS485转换器 协议转换器 接口转换器 串口转换器 光纤转换器 光猫 调制解调
器 光缆 PLC编程电缆

公司名称:济南伦渠自动化公司
地  址: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堤口路96号 邮编:250031
手 机:13075348421
座  机:0531-88348421
网  址:http://www.fucan.com
     http://www.lqic.com

网友K:
用GPRS模块 ,就是通讯可能要慢一点

网友L(2011-07-26):
从站越多,是不是会影响通讯速度?数据反应时间会变慢?

网友E:
引用 网友L:
关于从站越多,是不是会影响通讯速度?数据反应时间会变慢?

支持从站的节点数与芯片、电缆品质相关。同时,每增加一个节点,就会增加一定的插入损耗,传输距离、速率自然就会受到影响。

网友M(2011-11-18):
用GPRS模块就不如用电台了毕竟距离只有2公里没有到几十公里上百公里没必要GPRS   而且GPRS运行的话还要后期费用用户也不乐意啊

网友M:
毕竟只有2公里不是几十上百公里没必要用GPRS    而且GPRS运行来说并不是那么好毕竟要电话卡……很蛋疼的

网友N(2012-07-29):
2KM  加个中继就OK了

网友O:
做过个类似的。用的光纤。如果考虑成本,加个中继就好。

网友P:
这个系统其实和速率有关系,如果低速如9600以下,可以加隔离中继器实现;确保总线驱动能力足够就好,如果高速的可考虑加光纤中继分为几个总线段,可确保通讯无忧。使用YFM1/YFM2系列MODBUS总线光纤中继器+YHM3系列MODBUS隔离中继器即可实现。

深圳易控达(www.yikongda.com)国内顶尖的工业通讯方案提供商,可为客户定制通讯方案,QQ:1767167568

网友Q:
直接用485总线通信信号会衰减,影响通信质量。其实用简单的方案,把相近的20台组成一个链路,另外20台组成一个链路,通过GPRS透明传输,硬件增加不了多少成本,软件可以不用更改。具体可以交流QQ:11744171

网友R(2013-10-26):
深圳市易控达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国内最齐全的现场总线光纤中继器和隔离中继器生产厂家,总线系列包括:Profibus、PPI、MPI、Modbus、CAN 、CANOpen、DeviceNet、 ControlNet、S908 RIO、Moubus Plus(MB+)、GE Genius、Memobus、Interbus、DH/DH+、Lonworks、RS232/485/422/USB等,可以完全取代西门子、施耐德、三菱、菲尼克斯、莫迪康、罗克韦尔、赫斯曼、ABB等国外品牌同类产品;国内首家推出工业级高精度电流量信号、电压量信号、开关量信号、脉冲量信号转光纤远距离通讯模块,可以取代现场总线的远程I/O分站;非网管型工业以太网交换机、网管型工业交换机、光纤收发器和串口服务器为客户构建完整的以太网通讯网络。

http://www.yikongda.com

商务部:刘小<此处内容被屏蔽>

Tel:0755-22670786/82842038-802

Fax:0755-82842013

Mobile:18123743249

QQ:   2041598879

E-mail: 2041598879@qq.com

网友S:
用485通讯也太慢了

网友T(2017-03-20):
RS485 加中继 可以到很远, 几公里都可以, 但要选合适的中继器。

**************************************************************

欢迎交流 : tel: 173-1779-7356

email: hiliuyj@163.com

网友U(2018-06-26):
RS485 加中继 可以 到很远, 几公里都可以, 但要选合适的中继器。

网友V(2019-06-18):
洒家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实际情况下不超过500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