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频率给定的方式及应用

楼主(2008-06-10):
变频器频率给定的方式及应用-讨论

1、本机键盘给定

2、远程电位器给定

3、过程电动电位器给定

4、通迅方式给定

  现在讨论其中的2、远程电位器给定

  A、电位器至变频器的距离有何要求?

网友A:
电位器的信号一般为5V~10V,只要信号线不受干扰,距离不是问题。

给定还可以是4~20mA的信号,它的抗干扰能力较强。

网友B(2009-10-12):
用远程电位器时,在距离确实较远时可以适当做些补偿。

例如在电位器端输出是10V时,到变频器端已经降至9.5V了,则将电位器的端电压适当提高(可以用串联另外一个电位器来调节),保证变频器端有0~10V的输入。

网友C:
用远程电位器时,在距离确实较远时可以适当做些补偿 同意 这个观点 超级群 QQ 群 43175544

楼主(2018-04-25):
用远程电位器时,在距离确实较远时可以适当做些补偿。 例如在电位器端输出是10V时,到变频器端已经降至9.5V了,则将电位器的端电压适当提高(可以用串联另外一个电位器来调节),保证变频器端有0~10V的输入。    超过一定的距离时,若有电磁干扰则需要有抗干扰的措施。

楼主(2019-04-12):
变频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现在作一名中级电工也都要求要掌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