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过载保护

楼主(2008-06-10):
我单位的搅拌设备以前用的是直流调速,使用多年。由于电机年事以高频出故障,最近改为交流电机变频调速,经常出现变频器报警过流保护。直流调速的效率并不比变频调低,并且直流电机启动力矩大。现在已经如此,请各位给个办法使设备正常运行。

网友A:
1)加/减速设定时间增大。。

2)重新设定电流过载保护参数。。比如过载倍率由120%改为150%。。

3)操作加料尽可能均匀。避免过大的负载冲击。。

网友B:
楼上说得有理.....

网友C:
我以前用过ABB变频器一开始也是报警,(工况基本正常)后来厂家的人说把自动节能的功能取消就可以了,经试验确是此问题,你可以修改参数试一下

网友D:
有条件的话,装个大飞轮,储存能量,相当于电路中的电容器。

通常在一些有冲击负载的设备上能看到飞轮,如冲床。肯定有用,至少也好一点,就是安装麻烦点。

网友E:
楼上分析的蛮好的,可是需要改动设备

网友F:
修改参数试一下 ,应该可以的吧

网友G:
同意平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