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主机

楼主(2008-06-10):
SC主机Y10,Y11两路高速脉冲输出同时使用的话,最高能输出多大频率的脉冲?我知道单一输出可达100KHz 。

网友A:
SC主机Y10,Y11两路高速脉冲输出同时使用的话,最高能输出30KHz

楼主:
我说的同时使用不是两路一起输出脉冲,是任何时候只有一路脉冲输出,但是两路都要用到!因为要控制两个轴。

楼主:
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用SC主机定位,假如工作台在起动前不在起始位置,正常运行前要进行复位,用什么指令?我以前用三菱的时度用PLSV指令,SC不支持这个指令。DPLSV K-100000 Y0 Y2

网友A:
可以使用PLSY或者PLSR等脉冲输出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