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 中调用月和年的模块

楼主(2008-06-10):
那位大哥知道西门子有那个模块可以调用月和年的模块的?谢谢

网友A:
使用SFC1 “READ_CLK” (读取系统时钟),可以读取当前CPU系统时钟的日期和
时间。

网友B:
SFC28 SFC29 SFC30

网友A:
SFC28 SFC29 SFC30 是时间中断,不是提取时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SFC28 SFC29 SFC30 是时间中断,不是提取时间

网友D:
CALL "READ_CLK"            //调用SFC1
RET_VAL:=#RET_VAL       //返回值
CDT :=#DATE_TIME           //CPU的时间和日期

LAR1 P##DATE_TIME       //装入地址寄存器
L LB [AR1,P#0.0]
T #YEAR                               //得到“年”
L LB [AR1,P#1.0]
T #MONTH                           //得到“月”
L LB [AR1,P#2.0]
T #DAY                                  //得到“日”
L LB [AR1,P#3.0]
T #HOUR                              //得到“小时”
L LB [AR1,P#4.0]
T #MINUTE                           //得到“分钟”
L LB [AR1,P#5.0]
T #SECOND                        //得到“秒”
L LW [AR1,P#6.0]
SRD 4
T #MILLSEC                       //计算得到“毫秒”
L LW [AR1,P#6.0]
AW W#16#F
T #WEEK                            //得到“星期”

网友D:
上述方法仅供参考!但绝对有效!而且是目前我见到的最简单的方法!有更好的方法大家可以互相交流!

网友E:
最简单的方法是调用SFC1来读取系统时间,然后调用标准功能FC6来分离出日期。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最简单的方法是调用SFC1来读取系统时间,然后调用标准功能FC6来分离出日期。

老兄!你说的方法和我的方法有什么区别吗?为什么说你的那个是最简单的方法!再就按谁的语句少谁简单来说也是我的简单啊!搞没搞错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使用SFC1 “READ_CLK” (读取系统时钟),可以读取当前CPU系统时钟的日期和
时间。

网友G(2008-11-22):
简单的办法将MMI(WinCC/Intouch)的Date and Time送给PLC的DB。

网友H(2009-01-06):
引用 网友E:
最简单的方法是调用SFC1来读取系统时间,然后调用标准功能FC6来分离出日期。

网友I(2009-02-09):
简单的方法是建立数据块DB10,调用SFC1来读取系统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