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钢管上的喷标字用什么传感器比较好?

楼主(2008-06-10):
需要把喷码机喷在钢管上的字读出来,我这边有个样图,大家看一下谢谢

网友A:
要看你的速度要求和精度的要求

是不是全部都要看?

钢管的形状

如有兴趣请联系13510475931/075588321350-821杨工

网友A:
还有就是你的样图好象看不见

网友B:
要看字的大小,和你要求的精度选择合适的。

看不到样图啊,

北京盈美智代理国外多家知名品牌相机,总有一款适合你。可电话联系,让技术人员帮你选择一款合适的。

北京盈美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Beijing Image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Ltd)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信息路1号国际科技创业园1#1705

邮编: 100085
电话: ++010-62973232 /82895362
传真: ++010-82894577
网址: www.cnimage.com
E-Mail: vision@cnimage.com info@cnimage.com

网友C:
楼主:

看不到图,是还没发,还是已经解决了。

呵呵

网友D:
请发我一份, 或发样品, 我们在火眼工作台分析, 可提供一份完整可靠的解决方案.

*****************************************************************************

火眼视觉,明察秋毫  buffi@163.com

13510197566   黄生

楼主(2008-10-16):
~~~~~谢谢各位大侠啊!

网友E:
主题: 德国BOOER机器视觉检测筛选,识别,测量

产品与零件全自动视觉检测筛选机?www.s110.cn 13671978957
追求产品完美的质量,是众多企业梦寐以求的目标。产品及零配件检测筛选机就是基于图像检测技术系统之上开发的全自动光学检测筛选仪器, 适用于塑胶、五金、电子、食品、汽车、电器、建材、陶瓷、卫浴等行业大批量生产需全检的产品或零配件,对产品的形状、尺寸、排序、外观质量、颜色、飞边毛刺、加工质量、印刷质量、装配位置、有无项目等不良缺陷进行100%的高速全检,最大程度代替人眼检测,是提高产品质量,节省人工成本,减少材料损耗,改进流程控制的必备仪器.全自动光电检测筛选系统可安装在生产线上,对生产过程中的产品进行在线检测,发现不良品即发出警报或自动剔除不良品,让合格品流向下一道加工工序.保质保量完成生产任务.
采用全自动产品与零件检测筛选机具有以下优点:
— 保证各道工序生产可靠进行.
— 保证次品完成曝光及进行自动分选,提高产品质量
— 减少现场人员,提高生产率
— 引入光电术,改进流程控制
— 检测结果具有稳定性,一致性
— 提高客户信任度,保障订单持续不断.
传统检测方法的弊端很多,罗列如下:
— 大量人员手工检测,一致性差,容易产生错误,
— 大多只能采用抽检,人工全检工作量相当大
— 人工无法持续保持一致的检测效果
— 不同的检测者之间存在差异
— 无法实现实时的流程控制机械系统检测
— 局限性多,不灵活, 笨重
— 无法快速完成全检,
— 无法适应现代的质量控制和统计流程控制
全自动光学全检筛选机工作原理:
利用光电视觉技术代替人眼视觉检测: 用高速工业相机快速摄取工件的影像信息,输入PC上位机,通过一定的程式及算法进行处理分析,判别与标准之间差异,然后将结果输出,统计.发现不良品进行报警或自动剔除.最快0.04秒可完成一次检测.
全自动产品与零件检测筛选机特点:
? 适应任意形状的零件。特别方便异形及软性零件检测.
? 不受人为因素影响,检测结果具有稳定性、正确性、一致性。
? 代替人手检测,能节省决大部分人工本成本。
? 操作简单,新产品的检测标准设置只需要几分钟。
? 高速检测600只/分钟。全自动智能检测、识别及剔除。
? 存储各种型号产品检测工艺参数,日后使用只需要调出即可。
? 全封闭视觉镜头及光源系统,适应各种振动、潮湿、粉尘等恶劣环境。
使用全自动产品与零件检测筛选机的理由:
? 让您的产品实现件件合格。
? 让您的客户信心倍增
? 让您的生产效率大为提高
? 让您的材料报废率显著减少
? 让您的品质控制成本持续降低
? 让您的检测速度提升到600只/分钟
全自动产品与零件检测筛选机配置:
? 佰万像素数字工业相机、日本镜头、光源、图像捕捉卡、运动控制卡等;
? 专用光电控制器:3.0G PIV CPU,2G内存,120G硬盘,17"液晶显示器等;
? 机械结构部分:包括流水线,运动平台,相机及光源固定位置,电控箱等;
? 电控机台部分:包括PLC、传感器、电机和剔除机构等;
? 德国BOOER光电检测处理软件.
当前品质控制过程中,我们不仅追求一种精确、方便的测量方式,更需要一种快捷的、高效率的检测方法!基于光电视觉技术的全自动产品与零件检测筛选机就能很完美的做到这一点。?????请登陆www.s110.cn?????????有需求或有意向者请联系陈先生:13978265064 BOOER@139.COM?

??????????????????????????????????????????王先生:13671978957?? 63406159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