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s 1/n 通讯

楼主(2008-06-10):
最多可几台通过485并行通讯?通讯后会不会影响plc速度?

请回复xuezhaogang687@163.com

网友A(2009-11-06):
31台。从站越多PLC的扫描周期越长,这是肯定的啊。

网友B:
对1楼的的回复,我补充一下,多个PLC通过485通讯,不是影响PLC扫描周期,而是一个通讯周期!如果是简单的采集数据,就是采样周期!

准确的说,不影响PLC速度!影响你工艺要求的通讯处理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