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功率的记算公式在变频状态下一样有用,对吗?

楼主(2008-06-10):
 电动机功率的记算公式:P=根3*U*I
这是工频时的计算公式。在变频状态下,这个电动机功率的记算公式一样有用,对吗?
请指正。

网友A:
差不多。再乘上一个功率因素、乘上电机效率、乘上变频效率(含谐波因素对电机效率的影响),就等于电机的输出功率。

实际上就多了个变频效率,因为变频有损耗。

楼主:
P=根3*U*I
U变频器的输入电压,I变频器的输入电流。则P为变频器的视在功率。。再乘上一个功率因素,就是变频器的输入功率。乘上变频效率,就是变频器的输出功率,如U为变频器的输出电压,I为变频器的输出电流。则P也为变频器的输出功率。再乘上电机效率,就是电机的输出功率。

功率因素有位移和畸变两种。矢量控制的没有功率因素。

这回对吗?